可以用stm32给LN298供电吗?

楼主(2019-12-20):
打算直接用充电宝给stm32供电,然后stm32再给LN298供电,这样靠谱吗?
或者或电池给LN298供电,然后顺便给stm32供电?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呵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搜索LN298资料

网友B:
可以供电,但是不是直接供电,需转换成相应的电压供电,如给STM32供电,需把电压转换为+3.3V

网友C:
不可以的。因为L298N的输入电压是12V,如果你是想要用L298N来驱动步进电机,那么最好使用开关电源,因为芯片供电的电流非常的小,带不动电机的。

网友D:
都可以,L298N有两个输入电压,一个是5v,一个是12v,可以用32的5v输入给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