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编译错误error C161: 'Z': formal parameter ignored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19-12-21):
B.C(50): error C161: 'Z': formal parameter ignoredTarget not created  编译错误!
/************************************************************/
/*            程序名:可控流水灯                           */
/* 功能:实现流水灯的方向、速度、亮度控制                 */
/*         硬件:P2 接开关,P1接LED ,数码管显示。                           */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2^0; //方向
sbit K2=P2^1; //加速
sbit K3=P2^2; //减速
sbit K4=P2^3; //加亮
sbit K5=P2^4; //变暗
unsigned char Speed,LED;
unsigned int tCount=0;
unsigned char Idx; //速度取值索引
unsigned char  DelayMS;
bit Dirtect=1; //滚动方向

char duty=10; //占空比
unsigned int code sTable[]={0,1,3,7,9,15,30,50,100,200,230,280,300,350}; //调速表
unsigned char code seg_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数组缺少 [ ] ,要加code
void delay_key(int i)
{
   for (i=0;i<0;i++);
P1=0x00;
while(1)
   {

   unsigned char delay_key(Z);
   void delay_key(unsigned int Z )
    while(Z--) for(i=0;i<9;i++);

}

   P1=seg_table[i];
  i=(i+1)%10;/*显示0-9*/
     delay_key(200);

}
void InitTimer0_Timer1(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0;i<20;i++);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
    if(P2==0xFF) return 0;
    delay(10);
    switch(P2)
{
     case 0xFE:K=1;break;
     case 0xFD:K=2;break;
     case 0xFB:K=3;break;
     case 0xF7:K=4;break;
     case 0xEF:K=5;break;
     default: K=0;break;
}
      while(P2!=0xFF); //等待释放按键
      return K;
}
void KeyProcess(unsigned char Key)
{
    switch(Key)
   {
     case 1:Dirtect=~Dirtect;break; //方向
     case 2:if(Idx>1) Speed=sTable[--Idx];break;//加速
     case 3:if(Idx<15) Speed=sTable[++Idx];break;//减速
     case 4:duty++;if(duty>=20) duty=20;break; //加亮
     case 5:duty--;if(duty<=0) duty=1; break;//变暗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P0=P2=P1=0xFF;
       Idx=4;
       Speed=sTable[Idx];
       IP=0x02;  //中断优先级
       InitTimer0_Timer1();
       LED = 0xfe;
       P0 = LED;
       while(1)
    {
       Key=GetKey();
       if(Key!=0) KeyProcess(Key);
      }
}

/******************************************************************/
/*       定时器0和定时器1初始化                                 */

/******************************************************************/
void InitTimer0_Timer1(void)
{
   TMOD = 0x20;
   TH1 = 0x06;
   TL1 = 0x06;
   EA = 1;
   ET0 = 1;
   TR0 = 1;
   ET1 = 1;
   TR1 = 1;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tCount<Speed) return;
     tCount=0;
     if(Dirtect==1) LED = _cror_(LED,1); //循环右移1位,点亮下一个LED
     else LED=_crol_(LED,1);
     P0=LED;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调节占空比
{
       static char t=0;
       t++;
       if(t==20)
   {
       t=0;
       P0=(0x00|LED);
    }
       if(duty==t) P0=0xFF;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eep=P1^5;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delay1(uint n)
{
uint i;
while (n--)
{
for(i=0;i<125;i++);
}
void main()
{ l
uint i;
P2=0x80;
while (1)
for(i=0;i<7;i++)
{
P2=_cror_(P2,1);
delay1(500);
}
for(i=0;i<7;i++)
f
P2= crol _(P2,1);
delay1(500);
}
{
beep=!beep;
delay1(1000);
}
}
}
}

网友B:
去掉void delay_key(int i)
{
   for (i=0;i<0;i++);
P1=0x00;
while(1)
   {

   unsigned char delay_key(Z);
   void delay_key(unsigned int Z )
    while(Z--) for(i=0;i<9;i++);

}

   P1=seg_table[i];
  i=(i+1)%10;/*显示0-9*/
     delay_key(200);

}

网友C:
这个程序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