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立摆制作,专用的高精度电位器太贵,想找一个廉价的方案,mpu6050可行吗?

楼主(2019-12-21):
最近想做一个一阶倒立摆,由于专用的高精度电位器太贵,所以想找一个廉价的方案,不知道mpu6050各位有没有拿来尝试做过倒立摆,效果怎么样?

网友A:
mpu6050可以做倒立摆
倒立摆中的角位移传感器的不同而来控制
通过电机左右摆动来使角位移传感器趋近于设定值

网友B:
可以的,我做过,但是你要确保你陀螺仪的数据很精准不能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