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波形显示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21):
单片机控制DAC0832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和锯齿波。单片机的P1.0~ P1.4脚接有5个按键,当键按下时,分别对应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梯形波和锯齿波。

DAC0832

#include<reg51.h>
sbit wr=P3^6;
sbit rd=P3^2;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SIN_code[256]={0x80,0x83,0x86,0x89,0x8c,0x8f,0x92,0x95,0x98,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
0xb0,0xb3,0xb6,0xb9,0xbc,0xbf,0xc1,0xc4,0xc7,0xc9,0xcc,0xce,0xd1,0xd3,0xd5,0xd8,0xda,0xdc,0xde,
0xe0,0xe2,0xe4,0xe6,0xe8,0xea,0xec,0xed,0xef,0xf0,0xf2,0xf3,0xf4,0xf6,0xf7,0xf8,0xf9,0xfa,0xfb,
0xfc,0xfc,0xfd,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d,
0xfc,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3,0xf2,0xf0,0xef,0xed,0xec,0xea,0xe8,0xe6,0xe4,
...
0x15,0x14,0x12,0x10,0xf,0xd,0xc,0xb,0x9,0x8,0x7,0x6,0x5,0x4,0x3,0x3,0x2,0x1,0x1,0x0,0x0,0x0,0x0,
0x0,0x0,0x0,0x0,0x0,0x0,0x0,0x1,0x1,0x2,0x3,0x3,0x4,0x5,0x6,0x7,0x8,0x9,0xa,0xc,0xd,0xe,0x10,0x12,
0x13,0x15,0x17,0x18,0x1a,0x1c,0x1e,0x20,0x23,0x25,0x27,0x29,0x2c,0x2e,0x30,0x33,0x35,0x38,0x3b,
0x3d,0x40,0x43,0x46,0x48,0x4b,0x4e,0x51,0x54,0x57,0x5a,0x5d,0x60,0x63,0x66,0x69,0x6c,0x6f,0x73,
0x76,0x79,0x7c};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keyscan_num,temp;
        P1=0xff;
        temp=P1;
        if(~(temp&0xff))
        {
                 if(key0==0)
             {
                 keyscan_num=1;
             }
             else if(key1==0)
             {
                 keyscan_num=2;
             }
             else if(key2==0)
             {
                 keyscan_num=3;
             }
             else if(key3==0)
             {
                 keyscan_num=4;
             }
             else if(key4==0)
             {
                 keyscan_num=5;
             }
             else
             {
                 keyscan_num=0;
             }
            return keyscan_num;
        }
}
void init_DA0832()
{
      rd=0;
          wr=0;
}
void SIN()
{
     unsigned int i;
         do{
              P2=SIN_code[i];
                  i=i+1;
           }while(i<256);
}
void Square()
{
      EA=1;
          ET0=1;
          TMOD=1;
          TH0=0xff;
          TL0=0x83;
          TR0=1;
}
void Triangle()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Sawtooth()
{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
void Trapezoidal()
{
     unsigned char i;
         P2=0x00;
         do{
                  P2=P2+1;
         }while(P2<0xff);
         P2=0xff;
         for(i=255;i>0;i--)
         {
             P2=0xff;
         }
     do{
                  P2=P2-1;
         }while(P2>0x00);
         P2=0X00;
}
void main()
{
init_DA0832();
do
{
      flag=keyscan();
}while(!flag);
   while(1)
  {
      switch(flag)
          {
          case 1:
          do{
                  flag=keyscan();
                  SIN();
              }while(flag==1);
                break;
          case 2:
                          Square();
          do{
                  flag=keyscan();
              }while(flag==2);
                      TR0=0;
                break;
          case 3:
          do{
                  flag=keyscan();
                  Triangle();
              }while(flag==3);
                break;
          case 4:
          do{
                  flag=keyscan();
                  Trapezoidal();
              }while(flag==4);
                break;
          case 5:
          do{
                  flag=keyscan();
                  Sawtooth();
              }while(flag==5);
                break;
                default:
                   flag=keyscan();
                   break;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P2=~P2;
  TH0=0xff;
  TL0=0x83;
  TR0=1;
}

网友A(2020-11-08):
请问一下你的那个运放使用的啥运放,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