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单片机控制LT8920射频模块问题

楼主(2019-12-21):
公司旧项目供应商使用MSP430F5438控制LT8920射频模块做遥控通讯,因原供应商主程序问题,目前转为自己开发程序,供应商不提供原始代码。目前在配置LT8920时无法初始化,请各位大佬看看,这个LT8920模块要怎样驱动起来

pin脚配置
P1DIR |= BIT0 ;                                                        //IR -> RST
  P1OUT &= ~BIT0 ;                                                        //DEFAULT SET LOW
  P5DIR |= BIT0 ;                                                        //CS -> SPI_CLK
  P5OUT &= ~BIT0 ;                                                        //DEFAULT SET LOW
  P6DIR |= BIT7 ;                                                        //SC -> SPI_SS
  P6OUT |= BIT7 ;                                                        //DEFAULT SET HIGH
  P7DIR |= BIT4 ;                                                        //MO -> MOSI
  P7OUT &= ~BIT4 ;                                                        //DEFAULT SET LOW
  P7DIR &= ~(BIT5 + BIT6) ;                                        //MI -> MISO
                                                                                        //CE -> PKT

宏定义
#define RST(x)                        (x)? (P1OUT |= BIT0) : (P1OUT &= ~BIT0)
#define SPI_SS(x)                (x)? (P6OUT |= BIT7) : (P6OUT &= ~BIT7)
#define SPI_CLK(x)                (x)? (P5OUT |= BIT0) : (P5OUT &= ~BIT0)
#define MOSI(x)                        (x)? (P7OUT |= BIT4) : (P7OUT &= ~BIT4)
#define MISO                        (P7IN & BIT5)
#define PKT                                (P7IN & BIT6)

写寄存器
void SPI_WriteReg(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L)
{
        int i;
        SPI_SS(OFF);
        delay_us(5);

        for(i = 0; i < 8; ++ i)
        {
                MOSI((addr & 0x80));
                delay_us(5);
                SPI_CLK(ON);
                delay_us(5);
                SPI_CLK(OFF);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delay_us(5);
                addr = addr << 1;                   //There is no Delay here. determines the rate of SPI.
        }

        for(i = 0; i < 8; ++i)                         //Write H
        {
                MOSI((H & 0x80));
                delay_us(5);
                SPI_CLK(ON);
                delay_us(5);
                SPI_CLK(OFF);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delay_us(5);
                H = H << 1;
        }

        for(i = 0; i < 8; ++i)                 //Write L
        {
                MOSI((L & 0x80));
                delay_us(5);
                SPI_CLK(ON);
                delay_us(5);
                SPI_CLK(OFF);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delay_us(5);
                L = L << 1;
        }
        SPI_SS(ON);
        delay_us(5);
}

读寄存器
void SPI_ReadReg(unsigned char addr)
{
        int i;
        SPI_SS(OFF);
        delay_us(5);
        //addr += 0x80;                                    //when reading a Register,the Address should be added with 0x80.
        addr |= 0x80;                                                        //bit7 1:read,0:write

        for(i = 0; i < 8; ++ i)
        {
                MOSI((addr & 0x80));
                delay_us(5);
                SPI_CLK(ON);
                delay_us(5);
                SPI_CLK(OFF);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delay_us(5);
                addr = addr << 1;                   //Move one bit to the left.
        }

        for(i = 0; i < 8; ++ i)
        {
                SPI_CLK(ON);
                delay_us(5);
                SPI_CLK(OFF);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delay_us(5);

                RegH = RegH << 1;
                RegH |= MISO;
        }

        for(i = 0; i < 8; ++ i)
        {
                SPI_CLK(ON);
                delay_us(5);
                SPI_CLK(OFF);                                                //capturing at the down side
                delay_us(5);

                RegL = RegL << 1;
                RegL |= MISO;
        }
        SPI_SS(ON);
        delay_us(5);
}

LT8920初始化
void LT8900_Init(void)
{
        RST(OFF);
        delay_ms(4);                                                                        //delay 4ms
        RST(ON);
        delay_ms(8);                                                                        //delay 8ms for 晶振稳定

        SPI_WriteReg( 0, 0x6f, 0xef );                                        //default
        SPI_WriteReg( 1, 0x56, 0x81 );                                        //default
        SPI_WriteReg( 2, 0x66, 0x17 );                                        //default 6619/6617
        SPI_WriteReg( 4, 0x9c, 0xc9 );                                        //default 5447/9cc9
        SPI_WriteReg( 5, 0x66, 0x37 );                                        //default f000/6637
        SPI_WriteReg( 7, 0x00, 0x00 );                                        //channel is 2402Mhz
        SPI_WriteReg( 8, 0x6c, 0x90 );                                        //default 71af/6c90
        SPI_WriteReg( 9, 0x48, 0x00 );                                          //PA -12.2dbm
        SPI_WriteReg(10, 0x7f, 0xfd );                                        //Crystal osc. enable
        SPI_WriteReg(11, 0x00, 0x08 );                                        //RSSI enabled
        SPI_WriteReg(12, 0x00, 0x00 );                                        //default
        SPI_WriteReg(13, 0x48, 0xbd );                                        //default
        SPI_WriteReg(22, 0x00, 0xff );                                        //default
        SPI_WriteReg(23, 0x80, 0x05 );                                        //Calibrate VCO before each and every Tx/Rx.
        SPI_WriteReg(24, 0x00, 0x67 );                                        //default
        SPI_WriteReg(25, 0x16, 0x59 );                                        //default
        SPI_WriteReg(26, 0x19, 0xe0 );                                        //default
        SPI_WriteReg(27, 0x13, 0x00 );
        SPI_WriteReg(28, 0x18, 0x00 );                                        //default
        SPI_WriteReg(32, 0x48, 0x00 );                                        //8920在62.5kbps下同步头只能是32或16bit
        SPI_WriteReg(33, 0x3f, 0xc7 );                                        //Configures packet sequencing
        SPI_WriteReg(34, 0x20, 0x00 );                                        //Configures packet sequencing
        SPI_WriteReg(35, 0x05, 0x00 );                                    //Auto Ack max Tx retries = 4

        SPI_WriteReg(36, 0x03, 0x80 );                                        //sync word
        SPI_WriteReg(37, 0x03, 0x80 );                                        //sync word
        SPI_WriteReg(38, 0x5a, 0x5a );                                        //sync word
        SPI_WriteReg(39, 0x03, 0x80 );                                        //sync word

        SPI_WriteReg(40, 0x44, 0x02 );                                        //Configure FIFO flag, sync threshold, 1bit可错
        SPI_WriteReg(41, 0xb8, 0x00 );                        /*CRC is ON; scramble is OFF; AUTO_ACK is ON*/

        SPI_WriteReg(42, 0xfd, 0xb0 );                                        /*等待RX_ACK时间 176us*/

        SPI_WriteReg(43, 0x00, 0x0f );
        SPI_WriteReg(44, 0x10, 0x00 );
        SPI_WriteReg(45, 0x05, 0x52 );                                        //62.5Kbps
        SPI_WriteReg(50, 0x00, 0x00 );
        delay_ms(100);
}

主程序初始化后再读寄存器,无法正确读取,无法确认是初始化不成功还是读取不成功
        LT8900_Init( );

        //读出寄存器的值检查硬件读写时序是否正确
        SPI_ReadReg(40);
        if ((RegH==0x44) && (RegL==0x02))
        {
                //NIGHTLIGHT(ON);
                LED_P(ON);
                //Delay_ms(200);
                //__delay_cycles(160000);
                //NIGHTLIGHT(OFF);
                Uart0_Send(Welcome,12);
        }
        else
                //LED_P(ON);
                NIGHTLIGHT(ON);

楼主:
已解决了,MSP430pin脚读取后续进行移位才能进行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