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中走线像膜一样的东西怎么关掉?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快捷键之后,就这样了,不知道是什么快捷键,也不知道这是啥。用的是AD18。

网友A(2019-12-21):
我用Proteus不用AD,但是这一看就应该是默认态就这样,有助于安全间距确认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Proteus不用AD,但是这一看就应该是默认态就这样,有助于安全间距确认不好吗?

这功能是挺好的,奈何电脑太辣鸡,东西又太多,会卡

网友C:
先按大写字母“L”或者点击左下角的“LS”左边的有色框架,进入层操作界面,在显示和影藏中将敷铜勾选隐藏或者显示,不要勾选草图,就行了

不要选草图

不要选草图

网友B:
是这边设置出了问题,现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D(2020-07-23):
引用 网友B:
是这边设置出了问题,现已解决,谢谢大家。

请问这个界面在哪里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