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传感器问题,测雨量和风向和风速用什么?很困惑

楼主(2019-12-21):
在单片机中,用什么传感器测雨量和风向和风速

网友A:
你要求的东东比较专业,建议那个宝找一找。
一般来说,雨量这个和测水位差不太多,但考虑探头在雨中所以你懂的;风速可以用自制小风扇叶,用霍尔来测转速从而换算成风速,不过在风雨中如何表现也是问题;风向这个东东可能要用到电子陀螺仪之类的比较方便,在风雨中工作同样需要更多的呵护,感觉三个合成最方便的就是买现成的。当然,可能还有更好的思路或实际操作,建议上气象专业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东东比较专业,建议那个宝找一找。
一般来说,雨量这个和测水位差不太多,但考虑探头在雨中所以你 ...

好的,谢谢

网友B:
朋友,做出来没有?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C:
找什么找~~Proteus 8 中例程有的!!

网友D:
楼主说的问题有点混淆,单片机是操控系统(程序控制:输出信号、信号反馈、处理信号、再输出信号),单片机的信号是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经过放大、切换为功率驱动输出,达到控制外围设施工作的目的,而传感器是外围实施对象,使用什么传感器,具体要视你使用什么形式转换为单片机能接受并处理的信号。
(开玩笑的举个例子:人拿水瓢接雨水,接满1瓢,回身拿铁锤,咚的敲了单片机1下,这个动作过程算不算传感器的功能?但是,单片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咚”的一声不是它识别的信号!怎么办?接个咪头、接个话筒,把声音转换为电平信号传输给单片机,这下它认识了,而电平信号的大小、强弱、时长、、、这就需要解码、需要约定,也就是协议,不然它照样不知道你接了多少瓢。)
绕了一大圈、开了个玩笑,目的是想告诉你:没有单片机传感器这么个说法!用什么传感器,要看你采用什么转换形式、传输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衔接、接口)!
而“雨量、风向和风速”又是3个不同的事物范畴(可以关联也可以不关联),都需各自的计量、计算方式,也需各自对应的量化转换(数字转换),所以,你的问题是不能这样一句话完成的。当你弄明白单片机需要什么信号,雨量检测设备和风向、风速检测设备以什么形式展示(输出什么信号),而你在中间采用什么衔接,这样你就可以对设备选型了,也就不再蒙圈了。

网友E(2020-04-29):
引用 网友C:
找什么找~~Proteus 8 中例程有的!!

大哥,proteus例程里面有?方便告诉以下吗,急求。万分感谢

网友E:
proteus8.8例程里面有这些传感器的应用

网友F:
可以试试:霍尔传感器,测转速(风速)水位(雨量);电子罗盘,测方向;

网友G:
听说有雨量传感器可以检测雨量。 至于风速,您可以制作一个带有霍尔效应传感器的小型风力螺旋桨以检测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