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直流电机堵转电路图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9-12-21):
这东西我不会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也不合适 恳请这里弄过的前辈能提供个简单的电路图 首先说明这东西只是自己的爱好 非作业或产品
介绍一下背景

帮朋友的车改电窗电控 原车就是最初级的开关驱动强电(对车上来说12v直接供电就算强电了) 他要改成能一键升降的 于是更换了带一键升降的电机 带一键升降的电机有根止点输出线 到上或下止点时会输出高电平 这个电路非常小 大概也就大拇指那么一点 集成在电机壳内 而且元件很少 因为是别人的东西也不好全给拆了

我想了半天也没明白怎么能这么简单的实现 所以来求教前辈能给涨涨见识

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通过采样电阻采样 然后AD 然后计算 然后输出 显然这样太复杂了

网友A:
一键控制正反转?

网友B:
取样电机电流,与设定值比较,大于一定值经一定延时驱动继电器动作,继电器用双刀双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机电流,与设定值比较,大于一定值经一定延时驱动继电器动作,继电器用双刀双掷

请问怎样取样电机电流?怎样与设定值比较?有参考电路供参考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键控制正反转?

车上的一键升降大概意思就是可以按一下到头或者到底 不过这都无所谓 检测到止点停止或反转就行了

主要我是没想出来它那么简单的电路怎么输出止点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机电流,与设定值比较,大于一定值经一定延时驱动继电器动作,继电器用双刀双掷

前辈 您这个所答非所问了 不过还是感谢您回答

网友D:
用电阻取样电机电流,在升或者降时输出检查到电阻两端的电压小于设定值;当堵转时电流增大,并超过设定值,然后就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基本用运放就能完成了。

网友D:
正常工作的时候取样的电流要小于设定值

网友E:
电机堵转,电流会变大,通过检测电流就可以做到

网友F:
二楼的设计思路就是你想要的 具体电路就需要你慢慢摸索啦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前辈回复

各位的思路貌似一样 采样电阻检测电流 比较器输出 以7楼前辈给的图的元件量看 应该也可以放在拇指大的板子上

网友G(2022-02-10):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前辈回复

各位的思路貌似一样 采样电阻检测电流 比较器输出 以7楼前辈给的图的元件量看 应 ...

前辈做完了嘛,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H:
我不会玩运放,但是有一个思路,电机上串联一个0.几Ω的电阻,做电流检测,然后检测用运放检测电阻两侧电压,与一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通过三极管控制电机运行

网友H:
或者干脆直接上限位开关,步进电机的话测量电机走过的距离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 您这个所答非所问了 不过还是感谢您回答

你是要求电机堵转!为什么答非所问?堵转,电流会激增!取样电流就可以获得堵转信号。至于换向,继电器是最可靠的最简单的选择

网友B:
用得着那么复杂的进行AD转换吗?电路不是越复杂越好,也不是越先进越好,而是满足要求的性价比最高为好!把简单电路复杂化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