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8路抢答器-小动作版 原理图+单片机代码+文档

楼主:
这是设计自制的8路抢答器,所有功能正常,包括倒计时时长设置(范围0~99s,不会溢出),抢答成功的对应选手序号的锁存与显示,无人抢答的报警,任意时刻都可重置抢答器。我自己又加了一个小动作子程序在里面——就是可以自定义某位选手的抢答有效,并屏蔽其他选手的抢答。
该抢答器基于STC12C5A60S2单片机,显示电路是基于74LS164的静态显示电路。

文件内包含使用说明书

小提醒:务必根据实际实验器材进行封装,网上找的大多数封装不一定合适,如果拿来就用会出大事!

注意!
注意!
注意!
电路图里所有的上拉电阻的VCC均与电源直接相连,如果需要接到开关处,请自行修改。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00:倒计时结束界面
11:开始界面
01:准备开始抢答标志(按住START键显示)
02:设置抢答时间标志(按住SET键显示)
03:重置标志(按住RESTART键显示)
99:小动作模式标志

操作方法:
开始界面:START键开始抢答
(显示11)  SET键设置倒计时时间
          先后按下RESTART键、SET键、START键并先松开SET键进入小动作模式
设置时长:START键增加时间(若时间为99则不会继续增加)
RESTART键减少时间(若时间为0则不会继续减少)
SET确认当前时间设置(默认倒计时时长为10s)
抢答倒计时:若有选手抢答则显示对应的序号,并且蜂鸣器短暂报警
(若选手1抢答成功,则显示“no. 1”)
            若无人抢答,倒计时结束蜂鸣器短暂报警,并显示“00”
            任意情况下按下RESTART键,回到开始界面
小动作模式:若选择“no.0”则不小动作
          通过START键和RESTART键选择选手,SET键确认
          (会自动屏蔽除小动作模式选择的选手以外其他选手的抢答)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0&&flag3==0&&flag2==0)    displaymode(11);
if(key0==0&&flag1==0) //开始计时
                {
                        delay(500);
                        if(key0==0)
                        {
                                while(!key0)
                                {
                                        displaymode(1);
                                }
                                flag1=1;
                                buzzer();
                                TR0=1;
                        }
                }
        if(key1==0&&flag1==0) //设置时间
                {
                        delay(500);
                        if(key1==0)
                        {
                                while(!key1)
                                        displaymode(2);
                                flag2=1;
                                key();
                        }
                }
                while(!key2)
//小动作代码:选0时不小动作,选任意选手则默认为该选手抢答成功
                {
                        delay(500);
                        while(key2==0&&key1==0)
                        {
                                delay(500);
while(key2==0&&key1==0&&key0==0)
                                {
                                        displaymode(99);
                                        flag4=1;
                                }
                                zuobi();
                        }
                }
                if(flag2==1) //显示谁抢答成功
                        {
                                flag1=0;
                                buzzer();
                                t=t0;
                                qiangda();
                }
                if(flag3==1)   //报警
                  {
                            buzzer();
                                while(key2)
                                 displaymode(0);
                                while(!key2)
                                displaymode(3);
                    }
         }
}

网友A(2019-12-21):
PCB电路板我忘记放进去了,不过你们最好根据实验器材选择对应的库和封装,直接给PCB你们可能也用不了。
管理员好可爱啊,把作弊改成了小动作模式,hh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