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利用内部定时器做的万年历,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21):
51单片机利用内部定时器做的万年历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truct {
        int year;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 times_t;         //        定义时间参数结构体
times_t times;

unsigned char strline1[16]="Date:0000-00-00";
unsigned char strline0[16]="Time:00-00-00";

unsigned char vTH , vTL , flagset = 0; //定时器参数
//判断年
int leapyear ( int year ) //判断传来的year是否为闰年//
{
        if ( ( year % 4 == 0 ) && ( year % 100 != 0 ) || ( year % 400 == 0 ) ) {
                return 0; //是闰年返回值0
        } else
                return 1; //不是闰年返回值1
}

//返回这个月一共有多少天
int days_of_month ( int year , unsigned char month )
{
        //存储平年每月的天数
        const int month_days [ 12 ] = { 31 , 28 , 31 , 30 , 31 , 30 , 31 , 31 , 30 , 31 , 30 , 31 };
        if ( 2 == month && leapyear ( year ) )
                return 29; // 如果是闰年2月,返回29天
        else
                return month_days [ month - 1 ];  //正常返回
}
int days_of_months ( int year , unsigned char month )
{
        //存储平年每月的天数
        const int month_days [ 12 ] = { 31 , 28 , 31 , 30 , 31 , 30 , 31 , 31 , 30 , 31 , 30 , 31 };
        if ( 2 == month && leapyear ( year ) )
                return 29; // 如果是闰年2月,返回29天
        else
                return month_days [ month - 1 ];  //正常返回
}

void Delayms ( unsigned int count )        //延时函数 单位1ms
{
        unsigned int i , j;
        for ( i = 0; i < count ; i++ )
                for ( j = 0; j < 120 ; j++ )
                        ;
}

void DisLcdplayDate(void)
{

    strline1 [ 5 ] = times.year / 1000 % 10+'0';
    strline1 [ 6 ] = times.year / 100 % 10+'0';
        strline1 [ 7 ] = times.year / 10 % 10+'0';
        strline1 [ 8 ] = times.year % 10+'0';
        strline1 [ 10 ] = times.month / 10 % 10+'0';
        strline1 [ 11 ] = times.month % 10+'0';
        strline1 [ 13 ] = times.day / 10 % 10+'0';
        strline1 [ 14 ] = times.day % 10+'0';

}

void DisLcdplayTime(void)
{
strline0[5]         = times.hour / 10 % 10+'0';
strline0[6]         = times.hour  % 10+'0';
strline0[8]         = times.min / 10 % 10+'0';
strline0[9]         = times.min  % 10+'0';
strline0[11]         = times.sec / 10 % 10+'0';
strline0[12]         = times.sec  % 10+'0';
}

  void displayLcd(void)
  {
          DisLcdplayDate();
        DisLcdplayTime();
          if(flagset==0)
        {

        LCDPrint(0,0, strline0);
        LCDPrint(0,1, strline1);
        }
        else if(flagset==1)
        {
        LCDPrint(2,0,"Set Year");
        LCDPrint(0,1, strline1);
        }
        else        if(flagset==2)
        {
        LCDPrint(2,0,"Set Month");
        LCDPrint(0,1, strline1);
        }
        else        if(flagset==3)
        {
        LCDPrint(2,0,"Set Day");
        LCDPrint(0,1, strline1);
        }
        else        if(flagset==4)
        {
        LCDPrint(2,0,"Set Hour");
        LCDPrint(0,1, strline0);
        }
        else        if(flagset==5)
        {
        LCDPrint(2,0,"Set Min");
        LCDPrint(0,1, strline0);
        }
                else        if(flagset==6)
        {
        LCDPrint(2,0,"Set Second");
        LCDPrint(0,1, strline0);
        }
  }
void TimeRun ( void )         //定时器1s调用一次
{
        if ( times.sec < 59 ) {                //检测秒钟是否大于59
                times.sec++;
        } else {
                times.sec = 0;
                if ( times.min < 59 ) {         //检测分钟是否大于59
                        times.min++;
                } else {
                        times.min = 0;
                        if ( times.hour < 23 ) {   //检测时大于大于23
                                times.hour++;
                        } else {
                                times.hour = 0;
                                if ( times.day < days_of_month ( times.year , times.month ) ) {          //检测天数 和年月有关
                                        times.day++;
                                } else {
                                        times.day = 1;
                                        if ( times.month < 12 ) { //检测月是否大于12
                                                times.month++;
                                        } else {
                                                times.month = 1;
                                                times.year++;
                                        }
                                }
                        }

                }
        }

}

sbit Key0 = P3 ^ 2;        //按键定义
sbit Key1 = P3 ^ 3;          //按键定义
sbit Key2 = P3 ^ 4;          //按键定义

  void KeyScan()
  {
                  if ( Key0 == 0 ) {          //设置按键按下 总共5次
                       DelaymsLcd(10);
                                   if ( Key0 == 0 ) {
                        if ( flagset < 6 )
                                flagset++;
                        else
                                flagset = 0;
                                LCD_Clear();
                        while ( Key0 == 0 )
                                ;
                                }
                }
                if ( Key1 == 0 ) {         //加操作
               DelaymsLcd(10);
                                   if ( Key1 == 0 ) {
                        if ( flagset == 1 )         //年加调节
                                times.year++;
                        if ( flagset == 2 ) {          //月加调节
                                if ( times.month < 12 )
                                        times.month++;
                                else
                                        times.month = 1;
                        }
                        if ( flagset == 3 ) {//天加调节
                                if ( times.day < days_of_months ( times.year , times.month ) )
                                        times.day++;
                                else
                                        times.day = 1;
                        }
                        if ( flagset == 4 ) {  //时加调节
                                if ( times.hour < 23 )
                                        times.hour++;
                                else
                                        times.hour = 0;
                        }
                        if ( flagset == 5 ) {         //分加调节
                                if ( times.min < 59 )
                                        times.min++;
                                else
                                        times.min = 0;
                        }
                         if ( flagset == 6 ) {         //分加调节
                                if ( times.sec < 59 )
                                        times.sec++;
                                else
                                        times.sec = 0;
                        }
                        while ( Key1 == 0 )
                                ;
                                }
                }
                if ( Key2 == 0 ) {        //减操作
                                          DelaymsLcd(10);
                                   if ( Key2 == 0 ) {
                        if ( flagset == 1 ) {         //减年操作
                                if ( times.year > 0 )
                                        times.year--;
                        }
                        if ( flagset == 2 ) {         //月减操作
                                if ( times.month > 1 )
                                        times.month--;
                                else
                                        times.month = 12;
                        }
                        if ( flagset == 3 ) {         //天减操作
                                if ( times.day > 1 )
                                        times.day--;
                                else
                                        times.day = days_of_months ( times.year , times.month );
                        }
                        if ( flagset == 4 ) { //时减操作
                                if ( times.hour > 0 )
                                        times.hour--;
                                else
                                        times.hour = 23;
                        }
                        if ( flagset == 5 ) {         //分操作
                                if ( times.min > 0 )
                                        times.min--;
                                else
                                        times.min = 59;
                        }
                                if ( flagset ==6 ) {         //分操作
                                if ( times.sec > 0 )
                                        times.sec--;
                                else
                                        times.sec = 59;
                        }
                        while ( Key2 == 0 )
                                ;
                                }
                }
  }
void main ( )
{
        int i;
        times.year = 2019; //初始化时间
        times.month = 12;
        times.day = 12;
        times.hour = 7;
        times.min = 59;
        times.sec = 53;
        LCD_Init();
        vTH = ( 65536 - 1000 ) / 256;                           //计数寄存器高8位
        vTL = ( 65536 - 1000 ) % 256;                           //计数寄存器低8位
        TH0 = vTH;
        TL0 = vTL;
        TMOD |= 0x01;                           //工作方式为16位定时器
        ET0 = 0x01;                           //允许TC0中断
        TR0 = 1;
        EA = 1;
        while ( 1 ) {

        KeyScan();

        displayLcd();
        }

}

void Time0 ( 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mil=0;

        TH0=vTH;
        TL0=vTL;

        if(mil<999)         //延时999ms
        {
                mil++;
        }
        else
        {
                mil=0;
                if(flagset==0) TimeRun(); //1s调用一次
        }
}

网友A:
楼楼,编译并不成功,LCDPrint(0,0, strline0);这里并没有定义

网友B(2020-09-29):
闰年计算有误吧?

网友C(2021-01-05):
楼主,为啥烧录后,连接线路,lcd只显示下面一行,还只有黑格,一点数据都没有

网友D:
闰年的返回值反了

楼主(2021-04-26):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啥烧录后,连接线路,lcd只显示下面一行,还只有黑格,一点数据都没有

是不是你的电位器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LCDPrint(0,0, strline0);这里没有定义,无法编译成功

不应该呀,我当时上传的时候是好使的,这个仿真图是论坛管理员仿真截屏的图,是好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呀,我当时上传的时候是好使的,这个仿真图是论坛管理员仿真截屏的图,是好用的

学习,楼主强大!编译仿真成功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