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HT11温湿度传感器HAL库程序

楼主(2019-12-21):
.c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DHT11.h"

#define Delay_ms(x)  HAL_Delay(x)

static void DHT11_Delay(uint16_t time)
{
  while(time)
  {
                unsigned char i;

                i = 5;
                while (--i)
                {

                }

    time--;
  }
}

void DHT11_PIN_MODE(uint8_t mode)                        //初始化DHT11_DATA PI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mode==Intput)
        {
                GPIO_InitStruct.Pin = DHT11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DHT11_DAT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else
        {
                GPIO_InitStruct.Pin = DHT11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DHT11_DAT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static uint8_t DHT11_ReadByte ( void )
{

        DHT11_PIN_MODE(Intput);

        uint8_t i, temp=0;

        for(i=0;i<8;i++)
        {
                /*每bit以50us低电平标置开始,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50us 低电平 结束*/
                while(Read_DHT11_DATA()==GPIO_PIN_RESET);

                /*DHT11 以26~28us的高电平表示“0”,以70us高电平表示“1”,
                 *通过检测 x us后的电平即可区别这两个状 ,x 即下面的延时
                 */
                DHT11_Delay(40); //延时x us 这个延时需要大于数据0持续的时间即可

                if(Read_DHT11_DATA()==GPIO_PIN_SET)/* x us后仍为高电平表示数据“1” */
                {
                        /* 等待数据1的高电平结束 */
                        while(Read_DHT11_DATA()==GPIO_PIN_SET);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1,MSB先行
                }
                else         // x us后为低电平表示数据“0”
                {
                        temp&=(uint8_t)~(0x01<<(7-i)); //把第7-i位置0,MSB先行
                }
        }
        return temp;
}

uint8_t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
        uint8_t temp;
  uint16_t humi_temp;

        /*输出模式*/
        DHT11_PIN_MODE(Output);
        /*主机拉低*/
        DHT11_DATA_RESET();
        /*延时18ms*/
        Delay_ms(18);

        /*总线拉高 主机延时30us*/
        DHT11_DATA_SET();

        DHT11_Delay(30);   //延时3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HT11_PIN_MODE(Intput);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Read_DHT11_DATA()==GPIO_PIN_RESET)
        {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 的80us 低电平 响应信号结束*/
                while(Read_DHT11_DATA()==GPIO_PIN_RESET);

                /*轮询直到从机发出的 80us 高电平 标置信号结束*/
                while(Read_DHT11_DATA()==GPIO_PIN_SET);

                /*开始接收数据*/
                DHT11_Data->humi_high8Bit= DHT11_ReadByte();
                DHT11_Data->humi_low8bit = DHT11_ReadByte();
                DHT11_Data->temp_high8bit= DHT11_ReadByte();
                DHT11_Data->temp_low8bit = DHT11_ReadByte();
                DHT11_Data->check_sum    = DHT11_ReadByte();

                /*读取结束,引脚改为输出模式*/
                DHT11_PIN_MODE(Output);
                /*主机拉高*/
                DHT11_DATA_SET();

                /* 对数据进行处理 */
                humi_temp=DHT11_Data->humi_high8Bit*100+DHT11_Data->humi_low8bit;
                DHT11_Data->humidity =(float)humi_temp/100;

                humi_temp=DHT11_Data->temp_high8bit*100+DHT11_Data->temp_low8bit;
                DHT11_Data->temperature=(float)humi_temp/100;

                /*检查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
                temp = DHT11_Data->humi_high8Bit + DHT11_Data->humi_low8bit +
                DHT11_Data->temp_high8bit+ DHT11_Data->temp_low8bit;
                if(DHT11_Data->check_sum==temp)
                {
                        return SUCCESS;
                }
                else
                        return ERROR;
        }
        else
                return ERROR;
}

.h文件内容如下:

#ifndef __DHT11_H
#define __DHT11_H

#include "main.h"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umi_high8Bit;                        //原始数据:湿度高8位
        uint8_t  humi_low8bit;                         //原始数据:湿度低8位
        uint8_t  temp_high8bit;                 //原始数据:温度高8位
        uint8_t  temp_low8bit;                         //原始数据:温度高8位
        uint8_t  check_sum;                     //校验和
  float    humidity;                                                                //实际湿度
  float    temperature;                                                             //实际温度
} DHT11_Data_TypeDef;

enum DHT11_Pin_mode_enum
{
        Intput=1,
        Output,
};

#define Read_DHT11_DATA()         HAL_GPIO_ReadPin(DHT11_DATA_GPIO_Port,DHT11_DATA_Pin)
#define DHT11_DATA_SET()        HAL_GPIO_WritePin(DHT11_DATA_GPIO_Port,DHT11_DATA_Pin,GPIO_PIN_SET)
#define DHT11_DATA_RESET()        HAL_GPIO_WritePin(DHT11_DATA_GPIO_Port,DHT11_DATA_Pin,GPIO_PIN_RESET)

uint8_t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endif

使用方法: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void main()
{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DHT11_Data);
     float humidity=DHT11_Data.humidity;               //湿度
     float temperature=DHT11_Data.temperature;     //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