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放大电路要注意哪些问题?有推荐的书籍和仿真软件吗?

楼主(2019-12-21):
设计放大电路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推荐初学者参考的书籍文献有什么?
推荐仿真软件是?
感谢感谢

网友A:
你设计过放大电路么 ? 见过什么类型的放大电路呢 ?
如果你连放大什么都不清楚的话,建议随便买本入门的书先学着

网友B:
仿真软件你可以用proteus

网友C:
应该是电容好像

网友D:
电路仿真推荐Multisim

网友E:
电路仿真KiCad软件中也可以完成。

网友F:
初学的话,,学会PNP和NPN,找几个视频反复看几遍就行,,,
需要注意的是  买一块好一点的洞洞板和尺寸配套的杜邦线,不要买太差的,,

网友B:
初学者看看入门级的书

网友G:
集成运放电路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