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晾衣架控制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头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sbit in_go                =        P1^3;
sbit in_back        =        P1^2;//手动前进后退按键
sbit out_go                =        P3^0;
sbit out_back        =        P3^5;//电机控制输出
sbit limit_go        =        P3^4;
sbit limit_back        =        P3^6;//前进后退限位开关
sbit led_go                =        P1^4;
sbit led_back        =        P1^5;//前进后退限位指示灯
sbit light                =        P1^0;//光线传感器
sbit change                =        P1^1;//手动自动切换按键(默认自动)
sbit led_zhishi =        P1^7;
sbit buzz                =        P1^6;

sbit W1=P2^2;
sbit W2=P2^1;
//定义DHT11数据口
sbit DATA = P2^0;

uc U8FLAG,U8temp,U8comdata,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c U8RH_data_H,U8RH_data_L,U8T_data_H,U8T_data_L,U8checkdata;
uc Mode,humidity;
bit bdata FlagStartRH,hot,cold,humid,dry;

bit bdata flag1,flag2,change_flag,flag_shan,flag_shan1,flag_shan2,flag_HH;
uc m,n,shan;

uc code table[11]={        //共阴极字型码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00   //--NULL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A=1;
}

void Delay1(ui j)
{
    uc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c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c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ATA)U8temp=1;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uc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ATA=0;
        Delay1(180);  //原来为5
        DATA=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ATA=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ATA)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ATA)&&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ATA)&&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ATA=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return 1;
        }
        else   //传感器不响应
        {
           return 0;
        }
}

void delay(ui x)//延时函数
{
        ui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display()
{
        P0=table[humidity/10];
        W1=0;
        delay(1);                                //延时
        W1=1;                                //关显示

        P0=table[humidity%10];
        W2=0;
        delay(1);                                 //延时
        W2=1;                                //关显示
}
void work()//工作函数
{
        if(change==0)//判断切换是否按下
        {
                buzz=0;
                delay(50);
                if(change==0)
                change_flag=~change_flag;//手动,自动切换
                led_zhishi=change_flag;
                if(change_flag==1)
                {
                        out_go=1;
                        out_back=1;
                        led_go=1;
                        led_back=1;
                }
                buzz=1;
                while(!change);//释放
                buzz=1;
        }

        if(change_flag==0)//自动模式
        {
                if(light==0||flag_HH==1)//夜间(无光)时拉回衣架           flag_HH==1湿度高
                {
                        delay(20);
                        if(light==0||flag_HH==1)
                        {
                                if((limit_go==0)&&(flag_shan==0))
                                {
                                        out_go=1;
                                        out_back=1;
                                        led_go=1;

                                        for(shan=0;shan<6;shan++)
                                        {
                                                led_go=~led_go;
                                                buzz=led_go;
                                                delay(500);
                                        }
                                        flag_shan=1;
                                }
                                else if(limit_go==1)
                                {
                                        out_go=1;
                                        out_back=0;

                                        led_back=1;
                                        led_go=0;
                                        flag_shan=0;
                                }
                        }
                }
                else if(light==1&&flag_HH==0)//白天(有光)时伸出衣架
                {
                        delay(20);
                        if(light==1&&flag_HH==0)
                        {
                                if((limit_back==0)&&(flag_shan==0))
                                {
                                        out_go=1;
                                        out_back=1;

                                        led_back=1;
                                        for(shan=0;shan<6;shan++)
                                        {
                                                led_back=~led_back;
                                                buzz=led_back;
                                                delay(500);
                                        }
                                        flag_shan=1;
                                }
                                else if(limit_back==1)
                                {
                                        out_go=0;
                                        out_back=1;

                                        led_back=0;
                                        led_go=1;
                                        flag_shan=0;
                                }
                        }
                }
        }
        else if(change_flag==1)//手动模式
        {
                if((in_go==0)&&(limit_go==1))//关闭是否按下
                {
                        buzz=0;
                        delay(5);
                        if((in_go==0)&&(limit_go==1))
                        {
                                buzz=1;
                                out_go=1;
                                out_back=~out_back;//按一下伸出,再按一下,停止

                                buzz=1;
                                led_back=1;
                                led_go=out_back;
                                flag_shan1=0;

                        }
                        while(!in_go);//释放
                        buzz=1;
                }
                else if((in_back==0)&&(limit_back==1))//打开是否按下
                {
                        buzz=0;
                        delay(5);
                        if((in_back==0)&&(limit_back==1))
                        {
                                buzz=1;
                                out_back=1;
                                out_go=~out_go;//按一下收回,再按一下,停止

                                buzz=1;
                                led_go=1;
                                led_back=out_go;
                                flag_shan2=0;

                        }
                        while(!in_back);//按键释放
                        buzz=1;
                }
                if((limit_go==0)&&(flag_shan1==0))
                {
                        delay(5);
                        if((limit_go==0)&&(flag_shan1==0))
                        {

                                out_back=1;
                                led_go=1;
                                for(shan=0;shan<6;shan++)
                                {
                                        led_go=~led_go;
                                        buzz=led_go;
                                        delay(500);
                                }
                                flag_shan1=1;
                        }
                }
                if((limit_back==0)&&(flag_shan2==0))
                {
                        delay(5);
                        if((limit_back==0)&&(flag_shan2==0))
                        {

                                out_go=1;
                                led_back=1;
                                for(shan=0;shan<6;shan++)
                                {
                                        led_back=~led_back;
                                        buzz=led_back;
                                        delay(500);
                                }
                                flag_shan2=1;
                        }
                }
        }
}

void main()//主函数
{
        uc testnum;
        light=0;
        buzz=1;
        led_zhishi=0;
        Timer0_Init();
        while(1)//进入死循环
        {
                work();//调用工作函数
                display();
                if (FlagStartRH == 1)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humidity = U8RH_data_H;         //读出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if(humidity>=80)
                        flag_HH=1;
                        else
                        flag_HH=0;
                        TR0 = 1;
                }
                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i RHCounter;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5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RHCounter ++;
    if (RHCounter >= 2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TR0=0;
    }
}

网友A(2025-10-14):
纯放代码,不介绍一下都有啥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