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器ra8835)320240+SI4730收音机干扰问题。求前辈指导解决

楼主:
因为个人爱好无线电这块。最近也在学习单片机语言。所以根据自己所理解的知识做了这么一个小玩意。带收音机+时钟和万年历+24节气+农历节日+阳历节日,一堆乱七八糟的功能。发现组好后收音可以收到七八个电台。有的很清楚。有的不清楚。但是拿下那个大的液晶屏,收音机声音一下就很清楚。没有杂音了。请教前辈们要如何处理液晶屏对收音机的干扰?

网友A(2019-12-22):
调频还是调幅的问题?液晶屏无非可能类似于方波高谐次频的干扰,用个香烟的铂纸做个简易屏蔽试看。

网友B(2021-04-29):
楼主你好,si4730的资料好少,你能把原理图共享一下吗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呀,用洞洞板连接,很佩服!

网友D:
洞洞板悍得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D:
这几天正好也打了块板子正在调试,建议还是自己打板吧,洞洞板只能当做初步的测试,而且你做洞洞板时候所费的脑细胞一点也不比画板子的时候少,打好的板子也不会出一些比较诡异的问题。

我看你好像用的是PAM8403的小板,那个音质不咋地,我感觉还不如TDA2822,可以考虑换一下音频功放,换个好点的。然后Si4730模块出来的音频信号到PAM8403模块,最好使用屏蔽线,就是那种功放里面用的,把屏蔽接地,会抵消一些干扰。而且这俩模块附近和音频线路之间不要经过任何干扰源,包括单片机,尽量离的远远的。音频信号进功放模块之前,加滤波电路,这个电路的参数最好是根据你的现场情况来调整。
玩收音机,出音儿很简单,但是要想出好音儿,那且得下点功夫呢。

网友E: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电源分开应该比较好,数字部分以及显示屏都给加金属屏蔽罩,模拟的信号线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