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无法实现功能,蓝色折叫怎么连接?

楼主(2019-12-21):
蓝色折叫怎么连接? 就是那个排阻上面的

网友A:
总线连接,自己命名,然后对应连接即可。

网友B:
这是总线模式的画线,没有电气意义,只表示线路走向。每个分支要放置标号,相同标号表示电气连接。

网友C:
总线对应连接

网友D:
蓝色折叫总线连接,不用一条一条画,两边标出网络定义。

网友E:
这个是总线连接,如果只是为了画原理图的话,可以右键蓝色线变成和原理图连接线一样颜色线宽就行

网友F:
蓝色的线是总线,把端口线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G:
总线,表示多根导线的走向,不用画出所有的线,但是需要用网络标签标出

网友H:
用总线模式画出来的线。也给他叫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