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关于舵机pwm控制源程序(单个与多个速度控制都有)

楼主(2019-12-21):
具体内容见附件

/*****************************************************************************
** 文件                        : main.c
** 作者                        : Zheng23
** 日期                        :
** 功能                        :   产生8路PWM输出控制8路舵机,方法:将20毫秒分成8个2500微秒,
                                                即8个单元,先计算出第一个单元的舵机PWM控制线的脉冲宽度,因
                                                为控制舵机的脉冲宽度最大为2500微秒,剩余的(20000 - 2500)
                                                毫秒就是剩下的7个单元时间,第一个单元的舵机PWM控制线全部为
                                                低电平了,这时就可以安心的处理剩下的7个单元的事情了,同理
                                                第二个单元也是一样,这样循环下去就可以控制8路PWM输出了。

/*****************************************************************************/
//#include <STC15.h>
//#include"STC89C5xRC.H"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include "reg51.h"

#define bool        bi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sbit SERVO0=P0^0;                        //控制舵机的PWM输出口
sbit SERVO1=P0^1;
sbit SERVO2=P0^2;
sbit SERVO3=P0^3;
sbit SERVO4=P0^4;
sbit SERVO5=P0^5;
sbit SERVO6=P0^6;
sbit SERVO7=P0^7;

sbit LED=P2^7;                //调试用

uint16 ServoPwmDuty[8] = {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PWM脉冲宽度
uint16 ServoPwmDutySet[8] = {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PWM脉冲宽度
double ServoPwmDutyInc[8];                //为了速度控制,当PWM脉宽发生变化时,每2.5ms或20ms递增的PWM脉宽

bool Flag_20ms = 0;                //20毫秒标识位,在定时中断里面置位
bool Flag_2_5ms = 0;        //2.5毫秒标识位,在定时中断里面置位
bool ServoPwmDutyHaveChange = 0;        //脉宽有变化标志位
uint16 ServoTime = 2000;                        //舵机从当前角度运动到指定角度的时间,也就是控制速度
/***********************************************************
* 名    称: DelayMs(uint16 ms)
* 功    能: 延时ms毫秒
* 入口参数: ms        毫秒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DelayMs(uint16 ms)
{
        uint16 i,j;
        for(i=0;i<800;i++)                //89单片机用85,12系列单片机用800
                for(j=0;j<ms;j++);
}

/***********************************************************
* 名    称:InitTimer0()
* 功    能:时钟0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12M晶振,12分频,所以计数器每递增一个数就是1微秒,完全满足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
                        x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x)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
void InitTimer0(void)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AUXR |= 0x00;                //T0,T1工作在12T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
* 名    称:Timer0Value(uint16 pwm)
* 功    能:给定时器0计数器赋值产生定时中断
* 入口参数:pwm                控制舵机的PWM脉冲宽度值(范围:500~2500)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12M晶振,12分频,所以计数器每递增一个数就是1微秒,完全满足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
                        pwm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pwm)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
void Timer0Value(uint16 pwm)
{
        uint16 value;
        value=0xffff-pwm;
        TR0 = 0;
        TL0=value;                        //16位数据给8位数据赋值默认将16位数据的低八位直接赋给八位数据
    TH0=value>>8;                //将16位数据右移8位,也就是将高8位移到低八位,再赋值给8位数据
        TR0 = 1;
}

/***********************************************************
* 名    称: ServoPwmDutyCompare()
* 功    能: 脉宽变化比较及速度控制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ServoPwmDutyCompare()
{
        uint8 i;

        static uint16 ServoPwmDutyIncTimes;        //需要递增的次数
        static bool ServoRunning = 0;        //舵机正在以指定速度运动到指定的脉宽对应的位置
        if(ServoRunning == 0 && ServoPwmDutyHaveChange)//停止运动并且脉宽发生变化时才进行计算
        {
                ServoPwmDutyHaveChange = 0;
//                ServoPwmDutyIncTimes = ServoTime*2/5;        //ServoTime/(20/8)        //当每2.5ms调用一次ServoPwmDutyCompare()函数时用此句
                ServoPwmDutyIncTimes = ServoTime/20;        //当每20ms调用一次ServoPwmDutyCompare()函数时用此句
                for(i=0;i<8;i++)
                {
                        //if(ServoPwmDuty[i] != ServoPwmDutySet[i])
                        {
                                if(ServoPwmDutySet[i] > ServoPwmDuty[i])
                                {
                                        ServoPwmDutyInc[i] = ServoPwmDutySet[i] - ServoPwmDuty[i];
                                        ServoPwmDutyInc[i] = -ServoPwmDutyInc[i];
                                }
                                else
                                {
                                        ServoPwmDutyInc[i] = ServoPwmDuty[i] - ServoPwmDutySet[i];

                                }
                                ServoPwmDutyInc[i] /= ServoPwmDutyIncTimes;//每次递增的脉宽
                        }
                }
                ServoRunning = 1;        //舵机开始动作
        }
        if(ServoRunning)
        {
                ServoPwmDutyIncTimes--;
                for(i=0;i<8;i++)
                {
                        if(ServoPwmDutyIncTimes == 0)
                        {                //最后一次递增就直接将设定值赋给当前值
                                ServoPwmDuty[i] = ServoPwmDutySet[i];
                                ServoRunning = 0;        //到达设定位置,舵机停止运动
                        }
                        else
                        {
                                ServoPwmDuty[i] = ServoPwmDutySet[i] +
                                        (signed short int)(ServoPwmDutyInc[i] * ServoPwmDutyIncTimes);
                        }
                }

        }
}

/***********************************************************
* 名    称: main()
* 功    能: 入口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main(void)
{
        uint8 i;
        uint16 Time;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大循环
        {
                if(Flag_20ms)        // Flag_2_5ms        2.5毫秒调用一次ServoPwmDutyCompare()或20毫秒调用一次
                {
                        Flag_20ms = 0;
                        Flag_2_5ms = 0;
                        Time++;
                        ServoPwmDutyCompare();
                }
                if(Time > 110)
                {
                        Time = 0;
                        LED = ~LED;
                        if(ServoPwmDutySet[0] == 500)
                        {
                                ServoPwmDutySet[0] = 2500;                        //脉冲宽度在2500微秒,对应90°
                                for(i = 1;i<8;i++)
                                        ServoPwmDutySet[i] = 500;                //脉冲宽度在500微秒,对应-90°
                        }
                        else
                        {
                                ServoPwmDutySet[0] = 500;                        //脉冲宽度在500微秒,对应-90°
                                for(i = 1;i<8;i++)
                                        ServoPwmDutySet[i] = 1500;                //脉冲宽度在1500微秒,对应0°
                        }
                        ServoPwmDutyHaveChange = 1;
                }
        }
}

/***********************************************************
* 名    称: Time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功    能: 时钟0中断处理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int16 i = 1;        //静态变量:每次调用函数时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跟全局变量类似,不同是它只能用于此函数内部
        switch(i)
        {
                case 1:
                        SERVO0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给定时器0赋值,计数Pwm0Duty个脉冲后产生中断,下次中断会进入下一个case语句
                        Timer0Value(ServoPwmDuty[0]);
                        Flag_20ms = 1;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2:
                        SERVO0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此计数器赋值产生的中断表示下一个单元要进行任务的开始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0]);
                        break;
                case 3:
                        SERVO1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1]);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4:
                        SERVO1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1]);
                        break;
                case 5:
                        SERVO2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2]);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6:
                        SERVO2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2]);
                        break;
                case 7:
                        SERVO3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3]);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8:
                        SERVO3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3]);
                        break;
                case 9:
                        SERVO4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4]);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10:
                        SERVO4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4]);
                        break;
                case 11:
                        SERVO5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5]);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12:
                        SERVO5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5]);
                        break;
                case 13:
                        SERVO6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6]);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14:
                        SERVO6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6]);
                        break;
                case 15:
                        SERVO7 = 1;
                        Timer0Value(ServoPwmDuty[7]);
                        Flag_2_5ms = 1;
                        break;
                case 16:
                        SERVO7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500-ServoPwmDuty[7]);
                        i = 0;
                        break;
        }
        i++;
}

/*****************************************************************************
** 文件                        : main.c
** 作者                        : Zheng23
** 日期                        :
** 功能                        :
/*****************************************************************************/
//#include <STC15.h>
//#include"STC89C5xRC.H"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一定要用12M的晶振

#include "reg51.h"

#define bool        bi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sbit SERVO0=P0^0;                        //控制舵机的PWM输出口

sbit LED=P2^7;                //调试用

uint16 ServoPwmDuty=1500;        //PWM脉冲宽度
uint16 ServoPwmDutySet=1500;
double ServoPwmDutyInc;

bool Flag_20ms = 0;        //20毫秒标识位,在定时中断里面置位
bool ServoPwmDutyHaveChange = 0;        //脉宽有变化标志位

uint16 ServoTime = 2000;
/***********************************************************
* 名    称: DelayMs(uint16 ms)
* 功    能: 延时ms毫秒
* 入口参数: ms        毫秒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DelayMs(uint16 ms)
{
        uint16 i,j;
        for(i=0;i<85;i++)        //89单片机用85,12系列单片机用800
                for(j=0;j<ms;j++);
}
/***********************************************************
* 名    称:InitTimer0()
* 功    能:时钟0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12M晶振,12分频,所以计数器每递增一个数就是1微秒,完全满足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
                        x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x)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
void InitTimer0(void)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AUXR |= 0x00;                //T0,T1工作在12T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
* 名    称:Timer0Value(uint16 pwm)
* 功    能:给定时器0计数器赋值产生定时中断
* 入口参数:pwm                控制舵机的PWM脉冲宽度值(范围:500~2500)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12M晶振,12分频,所以计数器每递增一个数就是1微秒,完全满足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
                        pwm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pwm)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
void Timer0Value(uint16 pwm)
{
        uint16 value;
        value=0xffff-pwm;
        TR0 = 0;
        TL0=value;                        //16位数据给8位数据赋值默认将16位数据的低八位直接赋给八位数据
    TH0=value>>8;                //将16位数据右移8位,也就是将高8位移到低八位,再赋值给8位数据
        TR0 = 1;
}
/***********************************************************
* 名    称: ServoPwmDutyCompare()
* 功    能: 脉宽变化比较及速度控制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ServoPwmDutyCompare()
{

        static uint16 ServoPwmDutyIncTimes;        //需要递增的次数
        static bool ServoRunning = 0;        //舵机正在以指定速度运动到指定的脉宽对应的位置
        if(ServoRunning == 0 && ServoPwmDutyHaveChange)//停止运动并且脉宽发生变化时才进行计算
        {
                ServoPwmDutyHaveChange = 0;
                ServoPwmDutyIncTimes = ServoTime/20;
                if(ServoPwmDutySet > ServoPwmDuty)
                {
                        ServoPwmDutyInc = ServoPwmDutySet - ServoPwmDuty;
                        ServoPwmDutyInc = -ServoPwmDutyInc;
                }
                else
                {
                        ServoPwmDutyInc = ServoPwmDuty - ServoPwmDutySet;

                }
                ServoPwmDutyInc /= ServoPwmDutyIncTimes;//每次递增的脉宽
                ServoRunning = 1;        //舵机开始动作
        }
        if(ServoRunning)
        {
                ServoPwmDutyIncTimes--;
                if(ServoPwmDutyIncTimes == 0)
                {                //最后一次递增就直接将设定值赋给当前值
                        ServoPwmDuty = ServoPwmDutySet;
                        ServoRunning = 0;        //到达设定位置,舵机停止运动
                }
                else
                {
                        ServoPwmDuty = ServoPwmDutySet +
                                (signed short int)(ServoPwmDutyInc * ServoPwmDutyIncTimes);
                }
        }
}
/***********************************************************
* 名    称: main()
* 功    能: 入口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main(void)
{
        uint16 Time;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大循环
        {
                if(Flag_20ms)
                {
                        Time++;
                        Flag_20ms = 0;
                        ServoPwmDutyCompare();
                }
                if(Time > 110)
                {
                        Time = 0;
                        LED = ~LED;
                        if(ServoPwmDutySet == 500)
                        {
                                ServoPwmDutySet = 2500;                        //脉冲宽度在2500微秒,对应90°
                        }
                        else
                        {
                                ServoPwmDutySet = 500;                        //脉冲宽度在500微秒,对应-90°
                        }
                        ServoPwmDutyHaveChange = 1;
                }
        }
}

/***********************************************************
* 名    称: Timer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功    能: 时钟0中断处理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    明: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int16 i = 1;        //静态变量:每次调用函数时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跟全局变量类似,不同是它只能用于此函数内部
        switch(i)
        {
                case 1:
                        SERVO0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给定时器0赋值,计数Pwm0Duty个脉冲后产生中断,下次中断会进入下一个case语句
                        Timer0Value(ServoPwmDuty);
                        Flag_20ms = 1;
                        break;
                case 2:
                        SERVO0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高脉冲结束后剩下的时间(20000-Pwm0Duty)全是低电平了,Pwm0Duty + (20000-Pwm0Duty) = 20000个脉冲正好为一个周期20毫秒
                        Timer0Value(20000-ServoPwmDuty);
                        i = 0;
                        break;
        }
        i++;
}

网友A:
求详细控制多舵机程序

网友B(2020-02-26):
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C:
正在学习,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
要是能用在机器狗上面多好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0-06-05):
学习中,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