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塔中单片机的上拉电阻可以将56R的电阻改为50R吗?

楼主(2019-12-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差不太多,就是不用差很多,电阻减少意味着电流增大,差太多的话可能超过电流极限,有可能烧毁元件。

网友B:
没事,可以用.

网友C:
限流电阻的话,一般建议可以改的稍微大一点,不建议改小

网友D:
可以,但是都有点小了。

网友E:
50R?上拉电阻用这个值?先看清楚电路吧,以免搞错

网友F:
用吧!运行一段时间后摸一下电阻会不会发烫,不烫就没事!

网友G:
上拉电阻用阻值大一点的吧,4.7K或者5.1K, 10K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