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贴直流电机PWM调速并数码管显示PWM程序成功通过

楼主(2019-12-21):
对于这个程序 也是搞了几天了,本想正反转的,但是没有298, ULN2003不能成功,只有作罢了。

对C51, STC89C52 的PWM用了一定的认识。

想用霍尔传感器测转速,也没有条件,只好也作罢了。

程序网站太多了,就不上传了,核心中断程序截图上来了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的也行,如HL182,将电脑电源的风扇拆下来(没有的话3元-5元就能买一个),将风扇垫片下掉,拆出里面的PCB板,将原来霍尔传感器换成HL182,HL182的控制脚接到INT0上,用计数方式+PWM编写代码,就能做到控制转速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霍尔传感器的也行,如HL182,将电脑电源的风扇拆下来(没有的话3元-5元就能买一个),将风扇垫片下掉,拆 ...

谢谢指导了,这个电源风扇转轴上也固定了磁钢的么?
看资料说要把磁钢固定在转轴上,用霍尔传感器测磁场变化产生脉冲,对脉冲进行计数来测转速。
就是不哓得哪儿买这个磁钢,也不哓得怎么把这个磁钢固定到电机的转轴上面……

网友B(2023-06-06):
程序上传大家也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