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GY-VL53L0X激光模块 求给个方向

楼主(2019-12-21):
现在要用到51单片机驱动GY-VL53L0X激光模块感觉资料太少了,想请问有没有高手弄过,可以给一下方向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类似程序参考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ic.h"
/*
硬件接法:
GY-53----C51
PWM_input---P3^7
C51---FT232
TX ---RX
RX ---TX
软件说明:
该程序采用PWM进行读取数据 ,距离=高电平时间(us)/10
*/
void TIME0_Int(uint32_t BaudRatePrescaler)
{
         TMOD |= 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计数
     TH0   =0;
         TL0   =0;
         ET0 =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sbit PWM_pin=P3^7;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aw_data[9]={0};
        unsigned int buf=0,distance=0;
        Usart_Int(9600);
        TIME0_Int();
        while(PWM_pin);         //等待拉高
         while(1)
        {
          while(!PWM_pin); //等待拉低,启动定时
          ET0=1;
          TR0=1;
          while(PWM_pin);//等待拉高,关闭定时
          TR0=0x0;
          ET0=0x0;

          buf=(unsigned int)TH0<<8|TL0;         //读取定时器计数
          distance=(float)buf/110.592*12;//数据转换为距离,定时器计一次时间为12/11.0592(晶振)us,距离=时间(us)/10
          raw_data[0] =distance>>8;
          raw_data[1] =        distance;
          raw_data[2] =2; //模块默认模式
          send_3out(raw_data,3,0x15);//上传到上位机
           TH0   =0x0;
           TL0   =0x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