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PA690+AD603+opa875的低频可选通道程控放大器设计PCB工程图

楼主:
直接上图在10mcVpp输入时

可以达到60DB的放大倍数

如果要放大更小的信号建议AD603直接耦合并且使用高信噪比的前级芯片

网友A(2019-12-22):
使用时去掉AD603之间的电容

网友A:
那个对低频信号影响有点严重

网友A:
使用时去掉AD603之间的电容 这个对低频信号影响很大
可以直接耦合也可以在之间加50欧电阻耦合
不过没尝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作品还不完善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B(2020-02-13):
你好,可以帮我开发一个低频率交流电源吗,频率5-50HZ,电压电流不低于5A 35V

网友C(2021-10-26):
引用 网友A:
作品还不完善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请问一下,按照手册画的此图,波形不对是PCB布局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