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程序中怎样加入延时熄屏省电

楼主(2019-12-22):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STC15W408AS和ST7565驱动的12864做了一个时钟,想用CR2032供电,发现电流较大(7mA左右),怎样在程序中加入无按键操作5秒后,自动关闭显示,然后按任意键恢复显示。

网友A:
这种思路不合理,不按按键就不能看时间。

楼主:
这是为了用电池省电,就像用手机一看时间一样,按一下电源键,屏幕显示,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屏幕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B:
STC标准模式是差不多这个电流值,可以待机模式或者掉电模式等。你可以增加按键的判定,当按键一直处于高电平,开始计时,后进入待机模式。

楼主:
我测量了一下,其实ST7565驱动的液晶屏还是很省电的,在12M晶振,显示屏显示时,电流10.2mA,而在6M晶振,显示屏显示时,电流5.93mA,不显示时电流,5.83mA,显示屏显示与不显示只差0.1mA,而晶振频率不同时则相差将近一半。看来,降单片机功耗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