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量温度 显示时间和日期 OLED显示 通过蓝牙发送数据给手机

楼主(2019-12-22):
现在能实现的功能:测量温度
OLED显示时间和日期
通过蓝牙发送数据给手机
后期还要加上重量
有需要的朋友自行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302.h"

  7. sbit key_s2 = P2^0;//独立按键S2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Init()
{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R1 = 1;//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设置比特率9600
}

int main(void)
{
        extern uint temp_ds;  //传递当前温度值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OLED清屏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DS1302Init();                          //DS1302初始化
        OLED_ShowCHinese(0,6,0);           //温
        OLED_ShowCHinese(16,6,1);           //度
        OLED_ShowString(32,6,":",16);
        OLED_ShowCHinese(88,6,2);           //℃

        OLED_ShowCHinese(0,4,5);           //重
        OLED_ShowCHinese(16,4,6);           //量
        OLED_ShowString(32,4,":",16);

        while(1)
        {

                if(key_s2 == 0)//判断S2是否被按下
                {
                        delay_ms(20);//按键消抖
                        if(key_s2 == 0)
                        {
                                TI = 1;
                                printf("temp is  %d.%d C\n",temp_ds/10,temp_ds%10);                //检测有误按键按下 输出当前温度值给手机APP
                                while(!TI);
                                TI = 0;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

                Test_Temp();         //温度显示
                Test_Time();          //时间显示

        }

}

网友A:
楼主 请问OLED的列选值 第八位 高八位什么 意思 列值怎么设置

网友B(2020-05-13):
里面有仿真文件吗?

网友C(2020-11-14):
这个  printf  输出函数没有定义

网友C:
就是蓝牙发送这一串的函数,没有定义

网友D:
我想问下蓝牙模块是已经用了RXD TXD口了吧,那单片机下载用什么串口

网友E(2021-03-09):
手机蓝牙APP没有啊,蓝牙型号能说下是多少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蓝牙模块是已经用了RXD TXD口了吧,那单片机下载用什么串口

下载时先不接蓝牙

网友G(2021-04-13):
引用 网友E:
手机蓝牙APP没有啊,蓝牙型号能说下是多少吗

蓝牙都一样的啊,管他什么型号,串口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H:
great job, thank you Sir!

网友I(2021-09-09):
大佬,有无原理图,我想把这个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