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s降压模块电路问题

楼主(2019-12-22):
描述:LM2596s是在某 宝买的降压模块(没有画错)。STM32为某宝买的最小系统板。四个接口IN+,IN-,OUT+,OUT-,SW是自己画的开关,
目的:想将12V电压转到5V,和3.3V。
问题:1.电源电路我连接的是否正确,若有错误,望各位大佬帮忙指出。
         2.我将12V电压通过降压模块转到5V,再通过某宝买的最小系统板上5V电压的接口转到3.3V这个可行吗。不可行的话,大佬们有什么好方法呢
望诸位大佬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1. 正确
2. 可行
3. 注意负载能力

网友B:
12v进LM2596s为什么要接10k电阻,直接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正确
2. 可行
3. 注意负载能力

谢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进LM2596s为什么要接10k电阻,直接连就行。

谢大佬回复,我用的是一个微动开关,我怕电压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