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推与递归

楼主(2019-12-22):
递推与递归
实验目的
        1. 掌握用递推方法建立问题的求解模型
2. 掌握用递归方法建立问题的求解模型
3. 掌握递推与递归的程序编写、调试与测试
实验设备
        一台PC机,Visual C++ 6.0开发环境
实验内容
1. Children’s Queue
l 题目描述: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in PHT School. One day, the headmaster whose name is PigHeader wanted all students stand in a line. He prescribed that girl can not be in single. In other words, either no girl in the queue or more than one girl stands side by side. The case n=4 (n i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s like
FFFF, FFFM, MFFF, FFMM, MFFM, MMFF, MMMM
Here F stands for a girl and M stands for a boy. The total number of queue satisfied the headmaster’s needs is 7. Can you make a program to find the total number of queue with n children?
l 输入:
There are multiple cases in this problem and ended by the EOF. In each case, there is only one integer n mean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1<=n<=1000)
l 输出:
For each test case, there is only one integer means the number of queue satisfied the headmaster’s needs.
l 输入样例:
1
2
3
l 输出样例
1
2
4

2. 错排问题

l 题目描述:
大家常常感慨,要做好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确实,失败比成功容易多了!
做好一件事情尚且不易,若想永远成功而总从不失败,那更是难上加难了,就像花钱总是比挣钱容易的道理一样。
话虽这样说,我还是要告诉大家,要想失败到一定程度也是不容易的。比如,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神奇的女生,在英语考试的时候,竟然把40个单项选择题全部做错了!大家都学过概率论,应该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所以至今我都觉得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套用一句经典的评语,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一个人做错一道选择题并不难,难的是全部做错,一个不对。
不幸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又发生了,而且就在我们身边:
事情是这样的——HDU有个网名叫做8006的男性同学,结交网友无数,最近该同学玩起了浪漫,同时给n个网友每人写了一封信,这都没什么,要命的是,他竟然把所有的信都装错了信封!注意了,是全部装错哟!
现在的问题是:请大家帮可怜的8006同学计算一下,一共有多少种可能的错误方式呢?

l 输入:
输入数据包含多个多个测试实例,每个测试实例占用一行,每行包含一个正整数n1<n<=20),n表示8006的网友的人数。
l 输出:
对于每行输入请输出可能的错误方式的数量,每个实例的输出占用一行。
l 输入样例:
2
3
l 输出样例
1
2

3. 数字旋转方阵
l 题目描述:
编程输出如图所示的数字旋转方阵。
l 输入:
输入数据有若干行,每行有一个整数(n < =30).
l 输出:
一个n*n的数字旋转方阵
l 输入样例:
5
6
l 输出样例

实验结果
1. 解题思路:
源程序: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t[1001][246];
int main()
{
int i,j,k;
int n,m;
int flag,temp;
int re,pr;
        mat[1][0]=1;
  mat[2][0]=2;
  mat[3][0]=4;
  mat[4][0]=7;
  for(i=5;i<=1001;i++)
  {
   temp=0;
   for(j=0;j<246;j++)
   {
    mat[ i][j]=mat[i-1][j]+mat[i-2][j]+mat[i-4][j]+temp;
    temp=0;
    if(mat[ i][j]>9)
    {
     temp=mat[ i][j]/10;
     mat[ i][j]=mat[ i][j]%10;
    }
   }

  }

while(scanf("%d",&n)!=EOF)
{
  flag=0;
  for(i=245;i>=0;i--)
  {
   if(!flag&&mat[n][ i]) flag=1;
   if(flag) printf("%d",mat[n][ i]);
  }
  printf("\n");
}

return 0;
}

2. 解题思路:
源程序:#include<iostream>
#include<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StringAdd(string a,string b){
    int maxlen=a.length()>b.length()?a.length()+1:b.length()+1,carry=0,i,result;
    string sum="";
    while(a.length()<maxlen)
        a="0"+a;
    while(b.length()<maxlen)
        b="0"+b;
    while(sum.length()<maxlen)
        sum="0"+sum;
    for(i=maxlen-1;i>0;i--){
        result=a[ i]+b[ i]-2*'0'+carry;
        sum[ i]=result%10+'0';
        carry=result/10;
    }
    sum[0]=carry+'0';
    while(sum[0]=='0' && sum.length()>1)
        sum.erase(0,1);
    return sum;
}

string StringAndNumberMultiply(string a,int n){
    if(n==0) return "0";
    string sum=a;
    n--;
    while(n--)
        sum=StringAdd(sum,a);
    return sum;
}

int main(){
    int i;
    string lib[21]={"0","0","1"};
    for(i=3;i<21;i++)
        lib[ i]=StringAndNumberMultiply(StringAdd(lib[i-1],lib[i-2]),i-1);
    while(cin>>i)
        cout<<lib[ i]<<endl;
    return 0;
}

3. 解题思路:
源程序:#include<stdio.h>
int a[11][11],i,j,num,size;
int xuanzhuan(int n)
{
        if(n==0)return 0;
        if(n==1)
        {
                a[ i][j]=num++;
                return 0;
        }
        for(int k=1;k<n;k++){//粉色方向
                a[ i][j]=num++;
        i++;
        }
        for(int k=1;k<n;k++){//蓝色方向
                a[ i][j]=num++;
                j++;
        }
        for(int k=1;k<n;k++){
                //红色方向
                a[ i][j]=num++;
i--;
        }
        for(int k=1;k<n;k++){
                //黄色方向
                a[ i][j]=num++;
                j--;
        }
        i++;                 //注意用i++和j++来调整下一次递归时的起点
        j++;                  //第一圈的起点为图中的1位置,第二圈的起点为图中21位置,第三次在33
        xuanzhuan(n-2);                        //下次循环时边长-2
}
int main()
{
        i=j=1;
        num=1;
        printf("请输入旋转数组的边长(1到10之间):\n");
        scanf("%d",&size);
        xuanzhuan(size);
        for(int i=1;i<=size;i++)//打印存储好的数组
        {
                for(int j=1;j<=size;j++)
                        printf("%3d ",a[ i][j]);
                printf("\n");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