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数码管以0.5秒闪烁显示

楼主(2019-12-22):
一个很弱的问题,四位数码管由单片机直接驱动,计时到99分停止计时并作0.5秒闪烁提示。现在就差闪烁功能如何设置,虽然网上一大堆资料,但别人的思路看不懂,特在这里向各位大神讨教。谢谢!
#include<SC92F725X_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LED_Data(uchar da);
void KeyScan(void);

void DisplayScan(void);
void Timer0();
void t1_sim();
void time_Init();

sbit Rese=P1^3;        //复位键
sbit STAT_PAS=P1^2;//启动/暂停
sbit q_wei=P1^0;
sbit Bia_wei=P1^1;
sbit shi_wei=P1^6;
sbit ge_wei=P1^7;
sbit Px0= P0^0;
sbit Px1= P0^1;
sbit Px2= P0^2;
sbit Px3= P0^3;
sbit Px4= P2^0;
sbit Px5= P2^1;
sbit Px6= P2^4;
sbit Px7= P2^5;
uint stemp_1=0,stemp_2=0,stemp_3=0,stemp_4=0,cont=0,t=0,flash_acc=0,flash_500ms;
uchar fen=0,sec=0,num=1;
bit flag=0,flag1=0,shan_flag=0,T_4ms_flag=0;
uchar code wei[]={0x00,0xc2,0xc1,0x83,0x43,0xc3};//位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9,段
/************定时器初始化&macr;**********/
void time_Init()
{
  TMCON=0x07;    //
        TMOD|=0x01;
  TL0=(65536-12000)%256;    //1ms;
        TH0=(65536-12000)/256;
        TR0=0;
        TF0=0;
        ET0=1;
        TR0=0;
//        EA=1;
         TMOD|=0x01;
        TL1=(65536-48000)%256;   //4ms;
        TH1=(65536-48000)/256;
        TR1=0;
        TF1=0;
        ET1=1;
        TR1=1;
        EA=1;
/* T2MOD = 0x00;
        T2CON = 0x00;
        RCAP2H = (65536-240)/256;     //????:???Fsys,?48000*(1/Fsys)=4ms;
        RCAP2L = (65536-240)%256;
        TR2 = 0;
        ET2 = 1;//
        TR2 = 0;//
        EA = 1;        */

        }
/**************定时器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65536-12000)%256;    //1ms;
         TH0=(65536-12000)/256;

            cont++;
         if(cont==1000)
         {
                  cont=0;
            sec++;

         if(sec>59)
         {
                 sec=0;
           fen++;
         if(fen==1)
         {
                  fen=1;
      flag=1;
           }
         }
}
}

/************定时器1******************/
        void t1_sim() interrupt 3
        {
                TL1=(65536-48000)%256;   //4ms;
          TH1=(65536-48000)/256;

          DisplayScan();

          KeyScan();

}
void DisplayScan(void)//四位数码管扫描
{
  stemp_4=fen/10;
  stemp_3=fen%10;
  stemp_2=sec/10;
  stemp_1=sec%10;
   P0=0x00;
         q_wei=1;
   Bia_wei=1;
   shi_wei=1;
   ge_wei=1;

    switch(num)
   {
  case 1:
                     LED_Data(LED[stemp_1]);

                     q_wei=0;
         Bia_wei=1;
         shi_wei=1;
         ge_wei=1;

          break;
   case 2:
                    LED_Data(LED[stemp_2]);

                    q_wei=1;
         Bia_wei=0;
         shi_wei=1;
         ge_wei=1;

          break;
   case 3:
                  LED_Data(LED[stemp_3]);

         P1=wei[3];
                                         q_wei=1;
         Bia_wei=1;
         shi_wei=0;
         ge_wei=1;

          break;
   case 4:
                   LED_Data(LED[stemp_4]);

                      q_wei=1;
         Bia_wei=1;
         shi_wei=1;
         ge_wei=0;

          break;
    }
                num++;
        if(num>4)
        {
                num=1;
        }
}
/***************按键扫描**************/
void KeyScan(void)
{
  static uchar key_lock1;
  static uchar key_cnt1;
  static uchar key_lock2;
  static uchar key_cnt2;

if(0!=Rese)         //归零/复位键
{
key_lock1=0;
key_cnt1=0;
}
else
         if(0==key_lock1)
{
  key_cnt1++;
  if(key_lock1>=250&&TR0==0)//长按1秒触发
  {
    key_lock1=1;
    fen=0;
                sec=0;
   }
  }
if(0!=STAT_PAS)   //启动/暂停键
{
  key_lock2=0;
  key_cnt2=0;
  }
  else if(0==key_lock2)
  {
    key_cnt2++;
        if(key_cnt2>5) //消抖并触发
        {
         key_lock2=1;
        TR0=~TR0;
         }
        }
}
/****************&Ouml;÷&sup3;&Igrave;&ETH;ò*****************/
void main( )
{
IO_Init();
time_Init();

while(1)
{

if((fen==1)&&(sec==0)&&(TR0==1)&&(flag==1))//&frac14;&AElig;&Ecirc;±µ&frac12;&Iacute;&pound;&Ouml;&sup1;
{
          TR0=0;
          flag=0;
          TR2=1;

   }
  }
}

网友A:
keil调试窗口

网友A:
看keil调试窗口“sec”前后差值就是时间间隔,详细看这位大神的http://www.51hei.com/bbs/dpj-51343-1.html

楼主:
已经搞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keil调试窗口“sec”前后差值就是时间间隔,详细看这位大神的http://www.51hei.com/bbs/dpj-51343-1.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