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检测IO口的值

楼主(2019-12-22):
51单片机,怎么检测IO口的值然后输给另一个IO口,比如说,检测P2口的值,然后我要将它输到P1口,P2口的值是动态变化的

网友A:
P1=P2,需要定时加定时,需要按钮加按钮。

网友B:
利用while循环。单片机是串行执行各种命令,最终再main函数中都是一个循环,只要在循环中加判断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可以用随机函数得到变化的值,延时一小会儿,让P2等于该值,后面用P1=P2,有条件接两数码管观察就能看到你用实验的结果

网友D:
直接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E:
两个口连在一起然后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F:
给予赋值就好

网友G:
直接赋值啊,用P1=P2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