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usb转ttl线 串口助手可以通 但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2019-12-22):
stc89c52上的usb转ttl下载串口已焊接完成,在isp上的串口助手也可以通,但是始终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A:
冷启动上电下载试试

网友B:
用STC专用的烧录工具,记得一定要先选对应的型号。

网友C: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芯片?试试更换一下驱动,340芯片试试用341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