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Error: No debug information or its format is not supported.. [U1]?

楼主:
往 protues 中的 8086cpu 导入 exe文件后出现这个错误
[EXE] Error: No debug information or its format is not supported.. [U1]?

网友A(2019-12-23):
为了验证楼主提出的这个出错的情况,特地运行8086的计算器,ISIS7.0,然而尝试了各种:51的HEX,任意找一个EXE文件,甚至将一个.TXT的文件改为.EXE,调入后都能运行,没有提示出错,所以楼主的出错估计是proteus的版本低了,或是安装不完全导致。建议楼主重新安装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