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为啥在proteus上无法仿真出单片机密码锁结果,谢谢!

楼主:
项目:电子密码锁
可以设置6位密码,密码通过键盘输入,若密码正确,则开锁。要求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设定,锁打开后可以修改密码。修改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密码,输入新密码的时候确认两次。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报警。

我按照教材上做的proteus仿真如图:(详情见附件中的图片)

但是仿真开始后电子显示屏并没有显示数字,按按键后也没有反应,不知道是啥问题。程序和仿真图都是按照教材画的,教材是《单片机实践教程》(孙明)。谢谢!

程序和仿真也放在附件里了。比较着急,求解答,谢谢。

单片机程序如下:(其实好多内容都是重复的)
;八位数码管的段码
LED_BIT_1 EQU 30H
LED_BIT_2 EQU 31H
LED_BIT_3 EQU 32H
LED_BIT_4 EQU 33H
LED_BIT_5 EQU 34H
LED_BIT_6 EQU 35H
LED_BIT_7 EQU 36H
LED_BIT_8 EQU 37H

;初始的6位密码
WORD_1 EQU 38H
WORD_2 EQU 39H
WORD_3 EQU 3AH
WORD_4 EQU 3BH
WORD_5 EQU 3CH
WORD_6 EQU 3DH

;输入的6位密码
KEY_1 EQU 3EH
KEY_2 EQU 3FH
KEY_3 EQU 40H
KEY_4 EQU 41H
KEY_5 EQU 42H
KEY_6 EQU 43H

;***************************************
CNT_A EQU 44H
CNT_B EQU 45H
KEY_CNT EQU 46H
LINE EQU 47H
ROW EQU 48H
VAL EQU 49H
;***************************************

;初始化程序,包括数据存储空间初始化,设置初始密码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CNT_A,#00H
                MOV CNT_B,#00H
                MOV KEY_CNT,#00H
                MOV LINE,#00H
                MOV ROW,#00H
                MOV VAL,#00H
                SETB P1.0
                MOV LED_BIT_1,#00H
                MOV LED_BIT_2,#00H
                MOV LED_BIT_3,#00H
                MOV LED_BIT_4,#00H
                MOV LED_BIT_5,#00H
                MOV LED_BIT_6,#00H
                MOV LED_BIT_7,#79H
                MOV LED_BIT_8,#73H

                MOV KEY_1,#00H
                MOV KEY_2,#00H
                MOV KEY_3,#00H
                MOV KEY_4,#00H
                MOV KEY_5,#00H
                MOV KEY_6,#00H

                MOV WORD_1,#6
                MOV WORD_2,#5
                MOV WORD_3,#4
                MOV WORD_4,#3
                MOV WORD_5,#2
                MOV WORD_6,#1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700)/256
                MOV TL0,#(65536-700) MOD 256
                MOV IE,#82H

A0:                LCALL DISP

;****************************************
LSCAN:        MOV P3,#0F0H
L1:                JNB P3.0,L2
                LCALL DLY_S
                JNB P3.0,L2
                MOV LINE,#00H
                LJMP RSCAN
L2:                JNB P3.1,L3
                LCALL DLY_S
                JNB P3.1,L3
                MOV LINE,#01H
                LJMP RSCAN
L3:                JNB P3.2,L4
                LCALL DLY_S
                JNB P3.2,L4
                MOV LINE,#02H
                LJMP RSCAN
L4:                JNB P3.3,A0
                LCALL DLY_S
                JNB P3.3,A0
                MOV LINE,#03H

RSCAN:        MOV P3,#0FH
C1:                JNB P3.4,C2
                MOV ROW,#00H
                LJMP CALCU
C2:                JNB P3.5,C3
                MOV ROW,#01H
                LJMP CALCU
C3:                JNB P3.6,C1
                MOV ROW,#02H

CALCU:        MOV A,LINE
                MOV B,#03H
                MUL AB
                ADD A,ROW
                MOV VAL,A

;******************************************
;以下为按键处理程序,对不同的按键做出响应
                CJNE A,#0AH,J1
                MOV R1,KEY_CNT
                CJNE R1,#00H,J2
                LCALL ALARM_1

                LJMP START
J2:                LCALL SHIFTR
                DEC KEY_CNT

W00:        LCALL DISP                        ;等待按键抬起
                MOV A,P3
                CJNE A,#0FH,W01
                LJMP A0
W01:        MOV A,P3
                CJNE A,#0F0H,W02
                LJMP A0
W02:        SJMP W00

J1:                MOV A,VAL
                CJNE A,#0BH,J3                ;判断是否为ENTER按键
                MOV R1,KEY_CNT
                CJNE R1,#06H,J4

                MOV A,WORD_1
                CJNE A,3EH,J5
                MOV A,WORD_2
                CJNE A,3FH,J5
                MOV A,WORD_3
                CJNE A,40H,J5
                MOV A,WORD_4
                CJNE A,41H,J5
                MOV A,WORD_5
                CJNE A,42H,J5
                MOV A,WORD_6
                CJNE A,43H,J5

                CLR P1.0
                LCALL DLY_L
                LJMP FINI

J5:                LCALL ALARM_2
                LJMP START

J4:                LCALL ALARM_1
                LJMP START

J3:                INC KEY_CNT                        ;按下数字键
                MOV A,KEY_CNT
                CJNE A,#07H,K1
                LCALL ALARM_1

W10:        LCALL DISP                        ;等待按键抬起
                MOV A,P3
                CJNE A,#0FH,W11
                LCALL START
W11:        MOV A,P3
                CJNE A,#0F0H,W12
                LCALL START
W12:        SJMP W10
                LJMP START

                LJMP START
K1:                LCALL SHIFTL

W20:        LCALL DISP
                MOV A,P3
                CJNE A,#0FH,W21
                LJMP A0
W21:        MOV A,P3
                CJNE A,#0F0H,W22
                LJMP A0
W22:        SJMP W20
                LJMP A0

ALARM_1:SETB TR0
                JB TR0,$
                RET
ALARM_2:SETB TR0
                JB TR0,$
                LCALL DLY_L
                RET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用于声音报警
INT_T0:
                CPL P1.7
                MOV TH0,#(65536-700)/256
                MOV TL0,#(65536-700) MOD 256
                INC CNT_A
                MOV R1,CNT_A
                CJNE R1,#30,RETUNE
                MOV CNT_A,#00H
                INC CNT_B
                MOV R1,CNT_B
                CJNE R1,#20,RETUNE
                MOV CNT_A,#00H
                MOV CNT_B,#00H
                CLR TR0
RETUNE: RETI

;*******************************************
;段码,输入密码左移子程序
SHIFTL:        MOV LED_BIT_6,LED_BIT_5
                MOV LED_BIT_5,LED_BIT_4
                MOV LED_BIT_4,LED_BIT_3
                MOV LED_BIT_3,LED_BIT_2
                MOV LED_BIT_2,LED_BIT_1
                MOV LED_BIT_1,#40H
                MOV KEY_6,KEY_5
                MOV KEY_5,KEY_4
                MOV KEY_4,KEY_3
                MOV KEY_3,KEY_2
                MOV KEY_2,KEY_1
                MOV KEY_1,VAL
                RET

;*******************************************
;段码,输入密码右移子程序
SHIFTR:        MOV LED_BIT_1,LED_BIT_2
                MOV LED_BIT_2,LED_BIT_3
                MOV LED_BIT_3,LED_BIT_4
                MOV LED_BIT_4,LED_BIT_5
                MOV LED_BIT_5,LED_BIT_6
                MOV LED_BIT_6,#00H
                MOV KEY_1,KEY_2
                MOV KEY_2,KEY_3
                MOV KEY_3,KEY_4
                MOV KEY_4,KEY_5
                MOV KEY_5,KEY_6
                MOV KEY_6,#00H
                RET

;*******************************************
;以下为数码显示子程序
DISP:        CLR P2.7
                MOV P0,LED_BIT_8
                LCALL DLY_S
                SETB P2.7

                CLR P2.6
                MOV P0,LED_BIT_7
                LCALL DLY_S
                SETB P2.6

                CLR P2.5
                MOV P0,LED_BIT_6
                LCALL DLY_S
                SETB P2.5

                CLR P2.4
                MOV P0,LED_BIT_5
                LCALL DLY_S
                SETB P2.4

                CLR P2.3
                MOV P0,LED_BIT_4
                LCALL DLY_S
                SETB P2.3

                CLR P2.2
                MOV P0,LED_BIT_3
                LCALL DLY_S
                SETB P2.2

                CLR P2.1
                MOV P0,LED_BIT_2
                LCALL DLY_S
                SETB P2.1

                CLR P2.0
                MOV P0,LED_BIT_1
                LCALL DLY_S
                SETB P2.0

                RET

;*******************************************
DLY_S:        MOV R6,#10
D1:                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D1
                RET

DLY_L:        MOV R5,#100
D2:                MOV R6,#100
D3: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3
                DJNZ R5,D2
                RET
FINI:        NOP
                END

网友A(2019-12-23):
A、B口接反了罢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80590-1.html
单片机通过74LS245驱动数码管显示 Proteus仿真原理图和源代码
这个是现成的,只要加个输入和修改密码就可以。话说汇编太高大上看不懂

网友A:
忍不住又看了一下,感觉AT89C51又不是STC的芯片,不画晶振什么的可以正常工作么 ?

网友B:
数码管选用错误!
数码管位选,低电平有效,所有要使用共阴极数码管7SEG-MPX8-CC-BLUE
CA 共阳极 Common Anode
CC 共阴极 Common Cathode

网友C:
用汇编的都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