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单片机TimerA定时器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12-23):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关于TimerA溢出的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TACTL |= TASSEL_1 +MC_2 +TAIE;
    _BIS_SR(LPM3_bits+GIE);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0IV)
        {
        case 2: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P1OUT ^= 0x01; break;

        }
}

选择的是ACLK=32768HZ  那时间不应该是16s反转一次么? 但是实际上LED3秒左右就开始反转。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