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遥控车制作 STC15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遥控采用STM32F1系列单片机,资料中有关于手柄的原理图,接收端的车用的STC15L408的单片机。因为是小组合作的项目所以两个单片机是不同的。整体的思路还是很简单的。后面附上实物图。(遥控器的PCB图如果要直接打板的话需要有点小修改,原理图我修改了但是板子没有更新过去)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nrf.h"
#include "o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otor.h"

#define L_UPPER_LIMIT                                                240                                        //调节占空比
#define R_UPPER_LIMIT                                                215
unsigned char Count_200ms = 0;
unsigned char Count_10ms = 0;

/************************************ 函数声明 *******************************************/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Timer2Init(void);
void Task_5Hz(void);
void Task_100Hz(void);

void main()
{
        Motor_Init();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NRF24L01_Init();                //NRF初始化
        NRF24L01_Check();
        OLED_Init();
        OLED_Clear();
        Timer0Init();
        Timer2Init();

        while(1)
        {
                if(Count_200ms >= 100)
                {
                        Count_200ms = 0;
                        Task_5Hz();
                }

                if(Count_10ms >= 10){
                        Count_10ms = 0;
                        Task_100Hz();
                }
        }
}

/**********************************************************************************
* 函   数:Task_5Hz()
* 功   能:200ms执行一下里面的任务
* 备   注:
**********************************************************************************/
void Task_5Hz()
{
        Car_StaSet();
        PWM_Set();
        OLED_ShowNum(0, 4, PWMAA, 3, 16);
        OLED_ShowNum(64, 4, PWMBB, 3, 16);
}

/**********************************************************************************
* 函   数:Task_100Hz()
* 功   能:10ms执行一下里面的任务
* 备   注:
**********************************************************************************/
void Task_100Hz()
{
        NRF_24L01();
        MoreThanMAX_Tim();
}

/**********************************************************************************
* 函   数:Timer0Init()
* 功   能:定时器0配置
* 备   注:
**********************************************************************************/
void Timer0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EA = 1;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E;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
* 函   数:Timer2Init()
* 功   能:定时器2配置
* 备   注:
**********************************************************************************/
void Timer2Init(void)                //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D7;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D;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

/**********************************************************************************
* 函   数:tim0()
* 功   能:定时器0中断
* 备   注: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0;

        Count_200ms++;
        Count_10ms++;
        i++;
        if(i >= 200){                                        //2S
                i = 0;
                MAX_Tim++;
        }
}

void tim2() interrupt 12
{
        static unsigned int PWMA = 0;
        static unsigned int PWMB = 0;

        PWMA++;
        PWMB++;

        if(PWMA >= L_UPPER_LIMIT)
                PWMA = 0;
        if(PWMB >= R_UPPER_LIMIT)
                PWMB = 0;

        if(PWMA <= PWMAA)
                ENA = 1;
        else
                ENA = 0;

        if(PWMB <= PWMBB)
                ENB = 1;
        else
                ENB = 0;
}

网友A(2020-02-17):
我想要你摇杆和旋钮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