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制作透明度报警器

楼主(2019-12-23):
在方案一的电路基础上通过修改报警电路部分得的方案二电路如图1.3所示。由于芯片LM324的4号管脚接入+5V电源,11号管脚接地所以当光电转换电路输出电压小于设定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蜂鸣器报警,当光电转换电路输出电压大于设定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再经过一个反向器从而使得发光二极管点亮。

  焊接完电路发现蜂呜器的报警并不能像预先设计的那样正常工作,经过分析和测量各电路电压情况,发现只有由于电位器的选择不当,即初始电压选取过大,导致光电转换电路电压无论光强变化多大都一直小于初始电压,致使蜂鸣器始终都处于报警状态。发现此问题后,及时改变了初始电压大小,从而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
324驱动一只LED完全没问题,用不着增加一片反相器。或者将LED加限流电阻并联再增加蜂鸣器两端各。这样可以节省一片反相器。如果将剩余的324并联使用可以考虑省略一只三极管。当然,我们还可以将324换成8脚的358,这样O(∩_∩)O嗯!节约PCB。

网友A:
如果使用555时基电路来设计,这个电路会更简单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是不是要简单一些,动作电压是1/3Vcc。

网友A:
D1阴极应该改接到1脚而不是555的7脚

网友B(2021-05-18):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数模电作业是透明度报警器,如果要加上一个A/D转换电路,不同的透明度产生不同的二进制信号,使得发光二极管亮度不同,要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