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窄带和宽带的区别SX1276/SX1278/SX1262

楼主(2019-12-23):
    SX1262是Semtech公司新推出的一款sub-GHz无线收发器。SX1262芯片最大的买点是它的低功耗和超远距离的传输。SX1262接收电流小于6.5mA,最低可小于4.2mA,休眠电流0.9~2.35,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低功耗芯片;还有它5km的超远传输距离也是SX1262芯片强大功能的体现。内部具有TCXO晶振,可保证频率准确。
  SX1262芯片工作频段覆盖150~960HMZ,构成这款无线收发器主要是四个主要部分:
  1.模拟前端:发送和接收链以及与后续数字模块的数据转换器接口,芯片能够在电池电源下提供
高达+22 dBm的发射功率。
  2.数字调制解调器组:SX1262芯片提供一系列调制选项:LoRa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Y~0W11Z$S%S$%605RT73%X6%J.pngRx/ Tx,BW = 7.8  -  500 kHz,SF5至SF12,BR = 0.018  -  62.5 kb / s
w(G)FSK Rx / Tx,BR = 0.6  -  300 kb / s。(SX1262具有两种调制方式:lora及(G)FSK)
  3.数字接口和控制:这包括所有有效载荷数据和协议处理以及访问通过SPI接口配置无线电。
  4.配电:可提供两种形式的电压调节,DC-DC或线性稳压器LDO。
数字接口和控制
SX1262通过串行SPI接口和一组通用输入/输出(DIO)进行控制。 至少有一个DIO必须用于IRQ和BUSY线是必需的,以确保主机控制器准备好接受命令。该SX1262使用内部控制器(CPU)来处理通信和芯片控制(模式切换,API等)。 忙碌的用作忙信号,表示芯片只有在该信号为低电平时才准备好接收新命令。 当BUSY很高时,在发送另一个命令之前,主机控制器必须等到它再次关闭。 通过SPI应用程序发送命令到内部芯片或直接访问数据存储空间。
重置
通过切换SX12612的引脚15 NRESET,可以根据请求发出芯片的完整“恢复出厂设置”。 这将是自动跟随标准校准程序,任何先前的上下文将丢失。 应固定销钉发生复位时,低电平超过50μs(通常为100μs)。
SPI接口
SPI接口通过与CPOL对应的同步全双工协议访问配置寄存器Motorola / Freescale命名法中= 0和CPHA = 0。 仅实现从属方。发送一个地址字节后跟一个数据字节进行写访问,而发送一个地址字节并接收一个读字节用于读访问。 NSS引脚在帧开始时变为低电平,在数据字节后变为高电平。MOSI由主机在SCK的下降沿产生,并在上升时由从机(即该SPI接口)采样SCK的边缘。 MISO由从机在SCK的下降沿产生。始终通过NSS引脚变为低电平来启动传输。 当NSS高时,MISO是高阻抗。SPI在外部SCK时钟上运行,速率高达16 MHz。
  应用场景:
•智能电表
•供应链和物流
•楼宇自动化
•农业传感器
•智慧城市
•零售店传感器
• 资产追踪
• 路灯
•停车传感器
•环境传感器
• 卫生保健
•安全和安全传感器
•远程控制应用程序

应用电路图
SX1278/6是Semtech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一款远距离、低功耗的无线收发器,是一款性能高的物联网无线收发器,具备特殊的LoRa调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信距离。
SX1278和SX1276的封装一致,封装均为6x6mm、28脚QFN封装,芯片体积相对比较大,再加上射频外设,因而能做出的射频模块体积相对也比较大。引脚方面仅有2个脚有区别,SX1278的第21、22脚均为GND,而SX1276的第21脚为RFI_HF,第22脚为RFO_HF。
调制方式
SX1262与SX1278/6三者均带有多种调制方式,其中包含LoRa以及传统的(G)FSK调方式,LoRa调制方式本身就是这三种芯片的亮点。
晶振电路及支持频段
SX1262与SX1278/6三者均可以采用TCXO晶振,若采用TCXO晶振,则XTB引脚不接,但SX1262的第6脚(DIO3)可用来为TCXO晶振供电,只需通过软件配置。采用XTAL时,SX1278/6外部需添加匹配电容;而SX1262外部无需添加匹配电容,内部已自带,可直接通过软件调节。
SX1278支持的频段为137-525MHz,射频发射输出脚为第27脚(PA_BOOST)或第28脚(RFO_LF),射频接收输入脚为第1脚(RFI_LF);SX1276支持的频段为137-1020MHz,当使用137-525MHz时,射频发射输出脚必须为第27脚(PA_BOOST)或第28脚(RFO_LF),射频接收输入脚必须为第1脚(RFI_LF),当使用862-1020MHz时,射频发射输出脚必须为第27脚(PA_BOOST)或第22脚(RFO_HF),射频接收输入脚必须为第21脚(RFI_HF)。可以说SX1276是SX1278的加强版。
配电及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电流
SX1278/6仅有一种配电方式,最大发射功率20dBm,要达到最大发射功率,需使用第27脚(PA_BOOST),发射电流120mA@20dBm。
SX1262最大发射功率可达22dBm,带有两种配电方式,低压差稳压器(LDO)以及高效率降压DC-DC转换器,可选择DC-DC形式,发射电流118mA@22dBm。
SX1278/6的接收电流约为12mA左右,SX1262在DC-DC方式下,接收电流约为5mA左右;三者能达到的最高灵敏度为-148dBm。
扩频因子、空速等参数
在LoRa调制下,SX1278/6的扩频因子6-12,BW 7.8-500kHz,空中速率0.018-37.5kbps。而SX1262的扩频因子5-12,BW 7.81-500kHz,空中速率0.018-62.5kbps。可以看出在LoRa调制下,SX1262可以达到的空中速率要比SX1278/6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