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开发板RC522读写程序亲测可用

楼主(2019-12-23):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flash/bsp_spi_flash.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rc522_config.h"
#include "rc522_function.h"
#include <stdbool.h>

#define READ_WRITE_ENABLE    1    // 1:使能读写卡测试相关代码    0:禁用读写卡测试相关代码

void IC_CMT ( uint8_t * UID, uint8_t * KEY, uint8_t RW, uint8_t * Dat );
/**
  * @brief  IC测试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uint8_t buffer[100];
uint8_t buff2[]={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卡A密钥
uint8_t buff3[]={0x55 ,0xBA, 0xA9, 0x89, 0x50 ,0xBA, 0xA9, 0x89, 0x50 ,0xBA, 0xA9, 0x89, 0x50 ,0xBA, 0xA9, 0x89};    // 写入的数据
void IC_test ( void )
{
        char cStr [ 30 ];
  uint8_t ucArray_ID [ 4 ];    /*先后存放IC卡的类型和UID(IC卡序列号)*/
        uint8_t ucStatusReturn;      /*返回状态*/
  static uint8_t ucLineCount = 0;
  int i;

  while ( 1 )
  {
    /*寻卡*/
                if ( ( ucStatusReturn = PcdRequest ( PICC_REQALL, ucArray_ID ) ) != MI_OK )
       /*若失败再次寻卡*/
                        ucStatusReturn = PcdRequest ( PICC_REQALL, ucArray_ID );

                if ( ucStatusReturn == MI_OK  )
                {
      /*防冲撞(当有多张卡进入读写器操作范围时,防冲突机制会从其中选择一张进行操作)*/
                        if ( PcdAnticoll ( ucArray_ID ) == MI_OK )
                        {
                                sprintf ( cStr, "The Card ID is: %02X%02X%02X%02X",
                  ucArray_ID [ 0 ],
                  ucArray_ID [ 1 ],
                  ucArray_ID [ 2 ],
                  ucArray_ID [ 3 ] );

                printf ( "%s\r\n",cStr );

          if ( ucLineCount == 0 )
            LCD_SetTextColor(RED);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ucLineCount) , (char* )cStr );

#if READ_WRITE_ENABLE
          /*******************卡片扇区读写测试****************************/
          buff3[0]++;

          printf ("开始读写卡测试:\n");

          IC_CMT(ucArray_ID, buff2, 0, buff3);    // 写卡

          IC_CMT(ucArray_ID, buff2, 1, buffer);   // 读卡

          printf ("读到的数据为:\n");

          for( i=0; i<16; i++)
          {
            printf ("0x%X  ", buffer[i]);    // 打印读到的数据
          }
          printf ("\n");
          memset(buffer, 0, sizeof(buffer));

          IC_CMT(ucArray_ID, buff2, 1, buffer);   // 需要在读一次下次再能写进去(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应该是这样能改变某种模式吧)
          /*******************卡片扇区读写测试 END****************************/
#endif

          ucLineCount ++;

          if ( ucLineCount == 17 ) ucLineCount = 0;
                        }
                }
  }
}
char PcdComMF522 ( uint8_t ucCommand,
                    uint8_t * pInData,
                    uint8_t ucInLenByte,
                    uint8_t * pOutData,
                    uint32_t * pOutLenBit )        ;
uint8_t buff[] = {0x06, 0x61, 0x1, 0x2, 0x3, 0x4 ,0x6, 0x1, 0x2, 0x3, 0x4};

uint32_t bufferlen;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滴答时钟初始化*/
  SysTick_Init ();

        /*LCD 初始化*/
        ILI9341_Init ();

        /* USART config */
        USART_Config();

  /*RC522模块所需外设的初始化配置*/
  RC522_Init ();

  printf ( "WF-RC522 Test\n" );

  /*其中0、3、5、6 模式适合从左至右显示文字,*/
        ILI9341_GramScan ( 6 );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BLACK,BLACK);

  /* 清屏,显示全黑 */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显示字符串示例*******/
  LCD_SetTextColor(RED);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8),
       (char* )"Please put the IC card on WF-RC522 antenna area ...");

  LCD_SetTextColor(YELLOW);

  PcdReset ();

  /*设置工作方式*/
        M500PcdConfigISOType ( 'A' );

  while(1)
  {
    /*IC卡检测        */
    IC_test ();

  }

}

/* ------------------------------------------end of file---------------------------------------- */

  /*设置工作方式*/
        M500PcdConfigISOType ( 'A' );

  while ( 1 )
  {
    /*IC卡检测*/
    IC_test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