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很详细的IIC做从机发送数据源程序

楼主(2019-12-23):
感觉写的很好,有参考价值,毕竟写主发从列程很多。从发主列程是真的少

/*************        用户系统配置        **************/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模拟串口和红外接收会自动适应。5~36MHZ

#define D_TIMER0                125                        //选择定时器时间, us, 红外接收要求在60us~250us之间

#define        User_code                0xFD02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
#define DECVICE_ADD 0x55<<1

/*************        以下宏定义用户请勿修改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req_base                        (MAIN_Fosc / 1200)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 - (D_TIMER0 * freq_base / 10000))

  13.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sbit        SDA = P3^0;                //SDA
sbit        SCL = P3^1;                //SCL

bit                PreState;
bit                NowState;
bit     START_flag;
bit     STOP_flag;
//uchar        IR_SampleCnt;                //采样计数
uchar NN;
uchar DEVICE_ADR;        //器件地址
uchar WORD_ADR;                //内存地址
uchar REC_DATA;                //接收到的内容
unsigned int  *send_ptr;//
code unsigned AA0[9] = {0x70,0x2c,0x6e,0x2a,0x00,0x00,0x00,0xc0};  //
code unsigned AA8[2] = {0xff,0x2c};  //
//code unsigned AA0[9] = {0x70,0x2c,0x6e,0x2a,0x00,0x00,0x00,0xc0};  //
code unsigned A00[33] = {0xed,0xcf,0x48,0xe6,0x89,0xe8,0x0c,0xe8,
                                             0x97,0xaf,0xd2,0x40,0x6d,0xc2,0xc4,0x04,
                                                 0xca,0xd5,0xea,0xa7,0xae,0x43,0x37,0xe2,
                                                 0x12,0x05,0x3b,0x59,0xb7,0xfb,0x3d,0xa5
                                                 };  //
code unsigned A20[33] = {0xCB,0x85,0x8b,0x54,0x6d,0x97,0x3c,0x05,
                         0x46,0x0f,0x45,0xb4,0xd1,0x0a,0xb8,0x9b,
                                                 0xdf,0xa2,0x43,0x8d,0xe6,0x7a,0x6f,0xf8,
                                                 0x7f,0xaa,0x52,0x37,0xa6,0x8f,0xdc,0x71

                                                };  //
code unsigned A40[33] = {
                         0x15,0x67,0xc5,0x82,0xfe,0x01,0x87,0x44,
                                                 0x10,0xcd,0xf8,0xe2,0xd7,0xb1,0x7d,0xb6,
                                                 0x53,0xc0,0x43,0x39,0x3a,0xb3,0x32,0xba,
                                                 0x5d,0x84,0xf1,0x03,0x13,0xcd,0x74,0x28

                                                };  //
code unsigned A60[33] = {
                         0x34,0x39,0xab,0x32,0x3b,0x32,0x76,0x4b,
                                                 0xff,0x6f,0x2d,0xd6,0x20,0xab,0x8c,0x73,
                                                 0x6b,0xd0,0xad,0xa6,0x83,0xdf,0x60,0xe0,
                                                 0x63,0x51,0xe4,0x76,0x1e,0x58,0x9f,0x52

                                                };  //

uchar temp;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void init(void);//初如化函数
void delay_24C02(void); // 延时 5us
void ACK(void);//应答
void WaitACK(void);//等待主机回复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gg,MM,i,count;
  init();//初如化

  while(1)
   {
         NN=50;
         PreState = SDA;
         while(SCL && NN--)
          {
                NowState = SDA;
                if(PreState && !NowState) //启动
                 {
                    START_flag = 1;
                    //_DINT();
                 }
                if(!PreState && NowState) //结束
                 {
                STOP_flag = 1;
                    //_EINT();
                 }
                PreState = NowState;

                if(START_flag) //如果是启动的话
                 {
                        START_flag=0;
                        while(SCL); //START时的SCL高电平状态就等待
                        for(gg=8;gg>0;gg--) //接收器件地址
                     {
                                while(!SCL); //SCL低电平状态就等待

                                DEVICE_ADR<<=1;
                                if(SDA) //数据的第一个CLK高电平来临
                                DEVICE_ADR |= 0x01;

                                while(SCL); //SCL高电平状态就等待
                         }

                        ACK(); //对设备地址ACK应答信
                //-----------以上收到了设备地址,并知晓主机要对从机进行读还是写操作---
                    for(gg=8;gg>0;gg--) //接收内存单元地址
                         {
                           while(!SCL);

                                WORD_ADR<<=1;
                                if(SDA)
                                WORD_ADR |= 0x01;

                                while(SCL);
                         }
                        //-----------以上就已经接收到内存单元地址------------
                        ACK(); //对内存单元ACK应答信号

                        //--------------------- 以上就已经接收到内存单元地址 -------------------------
                        delay_24C02();//5us
                        delay_24C02();
                        delay_24C02();//5us
                        delay_24C02();
                        MM=50;
                        PreState = SDA;
                        while(SCL && MM--)
                         {
                                NowState = SDA;
                                if(PreState && !NowState) // 如果 SDA 下降沿且 SCL 为高 , 则示开始信号
                                {
                                   START_flag = 1;
                                }
                         }

                        //--------------------START_Flag=1: 表示随即读数据 -------------------------
                        if(START_flag==1)
                        {
                                //--------------------------- 读取器件地址 ---------------------------------
                                //while(!SCL);
                                START_flag=0; // 清除标志位
                                while(SCL); //START 时的 SCL 高电平状态就等待
                                for(gg=8;gg>0;gg--) // 接收器件地址
                                {
                                        while(!SCL); //SCL 低电平状态就等待
                                         DEVICE_ADR<<=1; // 高位在前
                                        if(SDA) // 数据的第一个 CLK 高电平来临
                                         DEVICE_ADR |= 0x01; // 上升沿读取数据位
                                        while(SCL); //SCL 高电平状态就等待
                                }
                                ACK(); // 对设备地址 ACK 应答信

                                //------------------ 判断地址是否为 0xa1 ,表示读数据指令 -------------------
                                if(DEVICE_ADR == 0xab)           //( DECVICE_ADD+1)
                                {

                                        switch(WORD_ADR)
                                     {
                                                case 0xa0:  count=8; send_ptr =AA0;        //                  memcpy(temp,AA0,count);
                                              break;
                                            case 0xa8:  count=1; send_ptr =AA8;        //            memcpy(temp,AA8,count);
                                                         break;
                                                case 0x00:  count=32; send_ptr =A00; //  memcpy(temp,A00,count);
                                                         break;
                                                case 0x20:  count=32; send_ptr =A20;//  memcpy(temp,A20,count);
                                                         break;
                                                case 0x40:  count=32; send_ptr =A40; //                  memcpy(temp,A40,count);
                                                         break;
                                                case 0x60:  count=32; send_ptr =A60;//        /          memcpy(temp,A60,count);
                                                         break;

                                         }

                                        for(i=0;i<count;i++) // 要 读 多 少 字 节 , 由
                                        {
                                            //*send_ptr =WORD_ADR;
                                                temp = send_ptr[i];
                                                for(gg=8;gg>0;gg--) // 输出数据给主机
                                                {
                                                        while(SCL);//如果为高,保持
                                                        if( temp & 0x80)
                                                         {
                                                                SDA=1; // 输出 1
                                                         }
                                                        else
                                                         {
                                                                SDA=0; // 输出 0
                                                         }
                                                        while(!SCL);
                                                        //while(SCL); //SCL 为 1 ,就保持 SDA 输出不变
                                                    //  SDA=1;
                                                        //*send_ptr <<=1;
                                                        temp <<=1;
                                                }
                                           WaitACK();//主机回复ACK
                                           //send_ptr++;
                                        }

                                }//if(DEVICE_ADR==0xa1)
                                else  //如果不是,退出
                                {

                                }
                        }//if(START_flag==1)
                        else // 如果 START_flag!=1 则表示主机对从机进行写操作
                        {
                            if(WORD_ADR == 0xa9)
                             {
                                        for(i=0;i<8;i++)
                                        {
                                                for(gg=8;gg>0;gg--) // 读取主机发来的数据
                                                {
//                                                        while(!SCL);
//                                                         //READ_BUF[i] <<=1;
//                                                         //SDA=0;
//                                                        if(SDA)
//                                                         ;
//                                                         //READ_BUF[i] |= 0x01;
//                                                         //SDA=0;
//                                                        while(SCL);

                                                   while(!SCL);

                                                        while(SCL);

                                                }

                                                ACK(); // 对设备地址 ACK 应答信
                                    }

                                 }

                     }

          }// if(START_flag)

          }//end while(SCL && NN--)

   }//end while(1)
}

/********************************************************************
函数功能: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init(void)
{
        SDA=1; // 初始数据引脚
        SCL=1; // 初始时钟引脚
//        EA=1; // 开总中断
//        IP=0x90; // 中断优先级设定,设为串口 >INTO>T0>INT1>T1
//        EX0=1; // 开外部中断 0
}

/********************************************************************
函数功能:从机应答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应答函数,保证在两个时钟跳变沿 SDA 为低,则主机认为是从机应答
********************************************************************/
void ACK(void)
{
//        while(!SCL);
//        SDA=0; // 第 9 个 CLK 变高的情况下, SDA 输出 0
//        while(SCL);
//        SDA=1; // 第 9 个 CLK 变低的情况下, SDA 输出 1

        while(SCL); //低就阻塞
        delay_24C02();
        SDA=0; // 第 9 个 CLK 变高的情况下, SDA 输出 0
        while(!SCL); //低就阻塞
        while(SCL);         //高就阻塞
        delay_24C02();
        SDA=1; // 第 9 个 CLK 变低的情况下, SDA 输出 1

}

/********************************************************************
函数功能:主机应答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应答函数,保证在两个时钟跳变沿 SDA 为低,则主机认为是从机应答
********************************************************************/
void WaitACK(void)
{
//        while(!SCL);
//        SDA=0; // 第 9 个 CLK 变高的情况下, SDA 输出 0
//        while(SCL);
//        SDA=1; // 第 9 个 CLK 变低的情况下, SDA 输出 1

        while(SCL); //高就阻塞
        delay_24C02();
        SDA=1; // 第 9 个 CLK 变高的情况下, SDA 输出 0
        while(!SCL); //低就阻塞
        while(SCL);         //高就阻塞
        delay_24C02();
        //SDA=1; // 第 9 个 CLK 变低的情况下, SDA 输出 1

}
/********************************************************************
函数功能:延时 us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函数是用来实现短暂延时,用于对接上主机时钟
********************************************************************/
void delay_24C02(void) // 延时 5us
{
//; ; ; ; ;
uchar i;
i=3;
while(i--);
}

网友A(2022-10-11):
感谢分享,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B:
看起来感觉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C:
现在的MCU都集成了硬件IIC功能。实际工程都用硬件的IIC。

网友D(2024-09-04):
找了很久,自己调一直不通,多谢

网友E:
谢谢楼主,这个程序即解决了问题,又给初学者提供了学习的兴趣,注释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