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表的设计与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23):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kzz XBYTE[0X7FFF] //控制字
#define yi XBYTE[0X1FFF]
  #define er XBYTE[0X3FFF]
  #define san XBYTE[0X5fff]
    #define kzz1 XBYTE[0XF7FF] //控制字2
#define si XBYTE[0XF1FF]
  #define wu XBYTE[0XF3FF]
  #define liu XBYTE[0XF5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l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s,ss,m,mm,h,hh,aa,bb,cc,t,t2,flag,flag1,flag2,flag3,flag4,flag5,flag6,flag7;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void displayfen();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z);
            void tiaoshijia();
            void tiaoshijian();
            void jishi();
            void  displayshi();
                        void  displayh();
                        void tiaoshihjia();
                        void tiaoshihjian();

            void main()
{
             kzz=0x80;
                         kzz1=0x80;
     while(1)
    {
                     aa=0 ;
                    flag=0;
                         flag1=0;
                         flag2=0;
                         flag3=0;
                         flag4=0;
                         flag5=0;
                         flag6=0;
                         flag7=0;
          TMOD=0x01;//计时器1 计时
                   EA=1;        //总开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50毫秒
              ET0=1;//定时器0开
              TR0=1;        //定时器启动

                  flag7=1;

           while(flag7)
{
                   jishi();
                   display();

                     if(k1==0)
           { aa=0 ;
             s=0;
            ss=0;
            flag=1;
                        delay(400);

            }

                   while(flag)
          { //总
                          if(aa==11&&t==0)
                               {
                             aa=0 ;
                             flag1=~flag1;
                            }

              if(flag1!=0)
               {
                display();
                }

             if(flag1==0)
               {
                displayfen();
                }
                         tiaoshijia();
                         tiaoshijian();

                                 if(k1==0)
           {
                     aa=0 ;
             s=0;
            ss=0;
            flag4=1;
                        delay(400);
            }
           while(flag4)
          { //一
                          if(aa==9&&t2==0)
                                 {//1
                             aa=0 ;
                             flag5=~flag5;
                                } //1

              if(flag5!=0)
               {//2
                display();
                }//2

             if(flag5==0)
               {//3
                displayh();
                } //3

                         tiaoshihjia();
                         tiaoshihjian();

                                 if(k1==0)
                                 {//4
                                           t=0;
                                         t2=0;

                     flag=0;

                                         flag4=0;

                                         flag7=0;

                                         delay(400);
                                    }//4

               }        //一

          }//总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50毫秒
             aa++;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a=50;a>0;a--)
                 for(b=z;b>0;b--);
               }

            void display()
           {

            yi=dula[s];
            er=dula[ss];
            san=dula[m];
            si=dula[mm];
            wu=dula[h];
            liu=dula[hh];
           }

                    void jishi()
          {
            if(aa==20)
            {
             aa=0;

             s++;
             if(s==10)
               {
                 s=0;
                 ss++;
                 if(ss==6)
                  {
                   ss=0;
                    m++;
                  if(m==10)
                    {
                     m=0;
                     mm++;
                     if(mm==6)
                       {mm=0;
                      h++;}
                      if(h==10)
                        {h=0;
                        hh++;}
                         if(hh==2)
                          {
                            if(h==4)
                             {
                                        h=0;
                                                                 hh=0;

                              }
                                                   }

                                         }
                                  }
                          }
                        }
                 }

    void displayfen()
           {
             yi=dula[s];
            er=dula[ss];
            san=0xff;
            si=0xff;
            wu=dula[h];
            liu=dula[hh];
           }

    void tiaoshijia()
      {
         if(k2==0)

         {        t=1;
                    flag1=1;
            m++;
            if(m==10)
             {
               m=0;
               mm++;
                 if(mm==6)
                 mm=0;
             }

                 }
                  while(!k2);

         }

            void tiaoshijian()
      {
         if(k3==0)

         {        t=1;
                    flag1=1;

                     if(m==0)
                         {
                          if(mm==0)
                            {m=9;
                         mm=5;}
                           else
                             {m=9;
                         mm--;}
                           }
                         else
                         m--;

                 }
                 while(!k3);

         }

         void  displayh()
          {
                yi=dula[s];
            er=dula[ss];
            san=dula[m];
            si=dula[mm];
            wu=0xff;
            liu=0xff;

          }

           void tiaoshihjia()
            {
         if(k2==0)

         {          t2=1;
                    flag5=1;

                 if(hh==2&&h==4)
                     {hh=0;
                          h=0;}
                          else
                          {

            h++;
            if(h==10)
             {
               h=0;
               hh++;

             }
                         }

                 }
                 while(!k2);

         }

            void tiaoshihjian()
      {
         if(k3==0)

         {         t2=1;
                    flag5=1;
                     if(h==0)
                         {
                          if(hh==0)
                            {h=3;
                         hh=2;}
                           else
                             {h=9;
                         hh--;}
                           }
                         else
                         h--;

                  }

             while(!k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