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电子钟,在调用keyscan()函数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23):
51单片机用1602制作电子钟,调用keyscan()函数出现问题,求助!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_data = P0

sbit lcdrs = P2^2;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0;
sbit k1 = P3^3;
sbit k2 = P3^2;
sbit k3 = P3^1;
sbit Led = P1^0;   //led light

uchar i,t=0,k1num = 0;
uint year = 2019;
char h = 00,m = 00,s = 00,w = 55,month = 01,day = 01 ;

uchar code table1[] = {"2019-12-22 SUN"}; //初始日期
uchar code table2[] = {"   00:00:00   "}; //初始时间
uchar code table3[] = {" smhwdmy "}; //模式状态选择(秒s,分m,时h,周w,日d,月m,年y)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 = 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rs = 0;
   lcdrw = 0;
   P0 = com;
   delay(10);
   lcden = 1;
   delay(10);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LCD写数据
{
   lcdrs = 1;
   lcdrw = 0;
   P0 = dat;
   delay(10);
   lcden = 1;
   delay(10);
   lcden = 0;
}

void Monday(void)         //调用星期一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M');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O');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N');
}

void Tuesday(void)         //调用星期二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T');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U');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E');
}

void Wednesday(void)         //调用星期三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W');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D');
}

void Thursday(void)         //调用星期四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T');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H');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U');
}

void Friday(void)         //调用星期五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F');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R');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I');
}

void Saturday(void)         //调用星期六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S');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T');
}

void Sunday(void)         //调用星期日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S');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U');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N');
}

void display_week(uchar week)         //星期显示
{
   switch(week)
   {
      case 1: Monday();break;
             case 2: Tuesday();break;
          case 3: Wednesday();break;
          case 4: Thursday();break;
          case 5: Friday();break;
          case 6: Saturday();break;
          case 7: Sunday();break;
   }
}

void init(void)                  //LCD初始显示
{
   lcden =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TMOD = 0x01;

   ET0 = 1;
   EA = 1;
   TH0 = 0x3c;TL0 = 0xb0;
   TR0 = 1;
   write_com(0x80);
   for(i=0;i<15;i++)
     {
            write_dat(table1[i]);delay(5);
         }
   write_com(0x80 + 0x40);
   for(i=0;i<11;i++)
     {
              write_dat(table2[i]);delay(5);
     }
}

void display_time(uchar ad,uchar time)                //时间显示
{
   uchar a,b;
   a = time/10;
   b = time%10;
   write_com(0x80 + 0x40 + ad);
   write_dat(0x30 + a);
   write_com(0x80 + 0x40 + 1 + ad);
   write_dat(0x30 + b);
}

void display_date(uint nian,char yue,char ri)        //日期显示
{
   uint y1,y2,y3,y4;
   char a,b,c,d;
   y1 = nian/1000;
   y2 = nian%1000/100;
   y3 = nian%1000%100/10;
   y2 = nian%1000%100%10;
   a = yue/10;
   b = yue%10;
   c = ri/10;
   d = ri%10;
   write_com(0x80 + 1);
   write_dat(0x30 + y1);
   write_com(0x80 + 2);
   write_dat(0x30 + y2);
   write_com(0x80 + 3);
   write_dat(0x30 + y3);
   write_com(0x80 + 4);
   write_dat(0x30 + y4);
   write_com(0x80 + 6);
   write_dat(0x30 + a);
   write_com(0x80 + 7);
   write_dat(0x30 + b);
   write_com(0x80 + 9);
   write_dat(0x30 + c);
   write_com(0x80 + 10);
   write_dat(0x30 + d);
}

void display_state(uchar s)                        //模式状态屏幕显示
{
   write_com(0x80 + 0x40 + 14);
   write_dat(table3[s]);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1==0)
   {
      delay(10);
          if(k1==0)
          {
             Led = 0;
                 k1num++;TR0 = 0;t = 0;
                 while(!k1);
                 if(k1num==1)
                 {write_com(0x80 + 0x40 + 11);write_com(0x0f);display_state(k1num - 1);} //s
                   if(k1num==2)
                 {write_com(0x80 + 0x40 + 8);display_state(k1num - 1);} //m
                 if(k1num==3)
                 {write_com(0x80 + 0x40 + 5);display_state(k1num - 1);} //h
                 if(k1num==4)
                 {write_com(0x80 + 14);display_state(k1num - 1);} //week
                 if(k1num==5)
                 {write_com(0x80 + 10);display_state(k1num - 1);} //day
                 if(k1num==6)
                 {write_com(0x80 + 7);display_state(k1num - 1);} //month
                 if(k1num==7)
                 {write_com(0x80 + 4);display_state(k1num - 1);} //year
                 if(k1num==8)
                 {k1num = 0;write_com(0x0c);TR0 = 1;Led = 1;display_state(7);}
          }
   }
   if(k1num!=0)
   {

      if(k2==0)
          {
             delay(10);
                 if(k2==0)
                 {
                    while(!k2);
                        if(k1num==1)
                         {
                           s++;
                           if(s==60)
                           s = 0;
                           display_time(10,s);
                         }
                    if(k1num==2)
                         {
                           m++;
                           if(m==60)
                           m = 0;
                           display_time(7,m);
                         }
                        if(k1num==3)
                         {
                           h++;
                           if(h==24)
                           h = 0;
                           display_time(4,h);
                         }
                         if(k1num==4)
                         {
                           w++;
                           if(w==8)
                           w = 1;
                           display_week(w);
                         }
                         if(k1num==5)
                         {
                           day++;
                           if(day==32)
                           day = 1;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6)
                         {
                           month++;
                           if(month==13)
                           month = 1;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7)
                         {
                           year++;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
                     if(k1num==1)
                          {          s--;
                          if(s==-1)
                                  s=59;
                                  display_time(10,s);
                }
                         if(k1num==2)
                          {          m--;
                          if(m==-1)
                                  m=59;
                                  display_time(7,m);
                }
                         if(k1num==3)
                          {          h--;
                          if(h==-1)
                                  h=23;
                                  display_time(4,h);
                }
                         if(k1num==4)
                          {          w--;
                          if(w==0)
                                  w=7;
                                  display_week(w);
                }
                         if(k1num==5)
                          {          day--;
                          if(day==0)
                                  day=31;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6)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7)
                          {          year--;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
      }
   }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display_week(w);
display_time(10,s);
display_time(7,m);
display_time(4,h);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
                TH0=0x3c;
                TL0=0xb0;
                if(t==20)
                {s++;t=0;}
                if(s==60)
                {m++;s=0;}
                if(m==60)
                {h++;m=0;}
                if(h==24)
                {w++;day++;h=0;}
                if(w==8)
                {w=1;}
                if(day==32)
                {month++;day=1;}
                if(month==13)
                {year++;month=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_data = P0

sbit lcdrs = P2^2;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0;
sbit k1 = P3^3;
sbit k2 = P3^2;
sbit k3 = P3^1;
sbit Led = P1^0;   //led light

uchar i,t=0,k1num = 0;
uint year = 2019;
char h = 00,m = 00,s = 00,w = 55,month = 01,day = 01 ;

uchar code table1[] = {"2019-12-22 SUN"}; //初始日期
uchar code table2[] = {"   00:00:00   "}; //初始时间
uchar code table3[] = {" smhwdmy "}; //模式状态选择(秒s,分m,时h,周w,日d,月m,年y)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 = 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 = 0;
   lcdrw = 0;
   P0 = com;
   delay(10);
   lcden = 1;
   delay(10);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LCD写数据
{
   lcdrs = 1;
   lcdrw = 0;
   P0 = dat;
   delay(10);
   lcden = 1;
   delay(10);
   lcden = 0;
}

void Monday(void)         //调用星期一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M');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O');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N');
}

void Tuesday(void)         //调用星期二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T');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U');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E');
}

void Wednesday(void)         //调用星期三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W');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D');
}

void Thursday(void)         //调用星期四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T');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H');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U');
}

void Friday(void)         //调用星期五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F');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R');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I');
}

void Saturday(void)         //调用星期六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S');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T');
}

void Sunday(void)         //调用星期日子函数
{
   write_com(0x80 + 12);
   write_dat('S');
   write_com(0x80 + 13);
   write_dat('U');
   write_com(0x80 + 14);
   write_dat('N');
}

void display_week(uchar week)         //星期显示
{
   switch(week)
   {
      case 1: Monday();break;
             case 2: Tuesday();break;
          case 3: Wednesday();break;
          case 4: Thursday();break;
          case 5: Friday();break;
          case 6: Saturday();break;
          case 7: Sunday();break;
   }
}

void init(void)                  //LCD初始显示
{
   lcden =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TMOD = 0x01;

   ET0 = 1;
   EA = 1;
   TH0 = 0x3c;TL0 = 0xb0;
   TR0 = 1;
   write_com(0x80);
   for(i=0;i<15;i++)
     {
            write_dat(table1[i]);delay(5);
         }
   write_com(0x80 + 0x40);
   for(i=0;i<11;i++)
     {
              write_dat(table2[i]);delay(5);
     }
}

void display_time(uchar ad,uchar time)                //时间显示
{
   uchar a,b;
   a = time/10;
   b = time%10;
   write_com(0x80 + 0x40 + ad);
   write_dat(0x30 + a);
   write_com(0x80 + 0x40 + 1 + ad);
   write_dat(0x30 + b);
}

void display_date(uint nian,char yue,char ri)        //日期显示
{
   uint y1,y2,y3,y4;
   char a,b,c,d;
   y1 = nian/1000;
   y2 = nian%1000/100;
   y3 = nian%1000%100/10;
   y2 = nian%1000%100%10;
   a = yue/10;
   b = yue%10;
   c = ri/10;
   d = ri%10;
   write_com(0x80 + 1);
   write_dat(0x30 + y1);
   write_com(0x80 + 2);
   write_dat(0x30 + y2);
   write_com(0x80 + 3);
   write_dat(0x30 + y3);
   write_com(0x80 + 4);
   write_dat(0x30 + y4);
   write_com(0x80 + 6);
   write_dat(0x30 + a);
   write_com(0x80 + 7);
   write_dat(0x30 + b);
   write_com(0x80 + 9);
   write_dat(0x30 + c);
   write_com(0x80 + 10);
   write_dat(0x30 + d);
}

void display_state(uchar s)                        //模式状态屏幕显示
{
   write_com(0x80 + 0x40 + 14);
   write_dat(table3[s]);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1==0)
   {
      delay(10);
          if(k1==0)
          {
             Led = 0;
                 k1num++;TR0 = 0;t = 0;
                 while(!k1);
                 if(k1num==1)
                 {write_com(0x80 + 0x40 + 11);write_com(0x0f);display_state(k1num - 1);} //s
                   if(k1num==2)
                 {write_com(0x80 + 0x40 + 8);display_state(k1num - 1);} //m
                 if(k1num==3)
                 {write_com(0x80 + 0x40 + 5);display_state(k1num - 1);} //h
                 if(k1num==4)
                 {write_com(0x80 + 14);display_state(k1num - 1);} //week
                 if(k1num==5)
                 {write_com(0x80 + 10);display_state(k1num - 1);} //day
                 if(k1num==6)
                 {write_com(0x80 + 7);display_state(k1num - 1);} //month
                 if(k1num==7)
                 {write_com(0x80 + 4);display_state(k1num - 1);} //year
                 if(k1num==8)
                 {k1num = 0;write_com(0x0c);TR0 = 1;Led = 1;display_state(7);}
          }
   }
   if(k1num!=0)
   {

      if(k2==0)
          {
             delay(10);
                 if(k2==0)
                 {
                    while(!k2);
                        if(k1num==1)
                         {
                           s++;
                           if(s==60)
                           s = 0;
                           display_time(10,s);
                         }
                    if(k1num==2)
                         {
                           m++;
                           if(m==60)
                           m = 0;
                           display_time(7,m);
                         }
                        if(k1num==3)
                         {
                           h++;
                           if(h==24)
                           h = 0;
                           display_time(4,h);
                         }
                         if(k1num==4)
                         {
                           w++;
                           if(w==8)
                           w = 1;
                           display_week(w);
                         }
                         if(k1num==5)
                         {
                           day++;
                           if(day==32)
                           day = 1;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6)
                         {
                           month++;
                           if(month==13)
                           month = 1;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7)
                         {
                           year++;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while(!k3);
                     if(k1num==1)
                          {          s--;
                          if(s==-1)
                                  s=59;
                                  display_time(10,s);
                }
                         if(k1num==2)
                          {          m--;
                          if(m==-1)
                                  m=59;
                                  display_time(7,m);
                }
                         if(k1num==3)
                          {          h--;
                          if(h==-1)
                                  h=23;
                                  display_time(4,h);
                }
                         if(k1num==4)
                          {          w--;
                          if(w==0)
                                  w=7;
                                  display_week(w);
                }
                         if(k1num==5)
                          {          day--;
                          if(day==0)
                                  day=31;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6)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if(k1num==7)
                          {          year--;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
             }
      }
   }
display_date(year,month,day);
display_week(w);
display_time(10,s);
display_time(7,m);
display_time(4,h);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
                TH0=0x3c;
                TL0=0xb0;
                if(t==20)
                {s++;t=0;}
                if(s==60)
                {m++;s=0;}
                if(m==60)
                {h++;m=0;}
                if(h==24)
                {w++;day++;h=0;}
                if(w==8)
                {w=1;}
                if(day==32)
                {month++;day=1;}
                if(month==13)
                {year++;month=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你又不说是什么问题,你是想帮你的人自己去猜吗?

网友B:
while(!k1);  和delay 延时做按键检测效果真的差  你去参考别人用中断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init();
        while(1);  这里多了分号,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