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个端口驱动一个继电器是否可行?

楼主:
因特殊需求,一个继电器的线圈需要通过单片机的2个IO口来驱动控制,也就是任何一个IO口低电平都可以让继电器动作,当然两个IO不会同时输出低电平的。按照图上的电路设计是否可靠?实际使用时图上HD(H1)点会短路掉。

各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19-12-23):
楼主这个控制电路完全没问题,楼主这种继电器实际是装在一个壳里的两个独立的继电器,有些汽车窗玻璃升降就是用的这种继电器,一个线圈继电器玻璃升,另一个线圈继电器玻璃降。楼主电路中的R1、R3没有用处,可以去掉。

网友B:
楼主这个要求有点画蛇添足,这完全是逻辑问题,软件改一下就可以用一个IO口解决。如果无法改软件也不需要两个三极管,只要在两个IO口各加一个二极管隔离即可。

网友C:
1、可以在单片机内部作或运算然后用1个口输出;
2、可以外接一个逻辑或运算器(分立元件或集成电路都不难)。
你的图怎么看都象是2个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要求有点画蛇添足,这完全是逻辑问题,软件改一下就可以用一个IO口解决。如果无法改软件也不需要两 ...

感谢回复。
是这样的,图上的继电器是磁保持继电器,10个引脚,2组线圈,不需要持续供电。另一个型号继电器是普通继电器,只有1组线圈,8个引脚的,缺少2和9引脚。
单片机2个IO输出不能是持续的低电平信号,必须点动。我继电器输出会用到2种模式,一种是点动,一种是持续保持。点动的时候用8脚普通继电器,2个IO口任意输出低电平就动作;保持的时候用10脚的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控制电路完全没问题,楼主这种继电器实际是装在一个壳里的两个独立的继电器,有些汽车窗玻璃升降就 ...

感谢回复。我图上那个继电器是磁保持继电器,2组线圈用于切换NO N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可以在单片机内部作或运算然后用1个口输出;
2、可以外接一个逻辑或运算器(分立元件或集成电路都不难) ...

感谢回复,图上是磁保持继电器~~  必须用到2个IO口,而且还必须是点动信号才行,2个IO口还做其他的用途了。

网友E:
如果HD是短路状态,就相当于一个继电器两对动、静触点。

网友F:
可以行IO口加上光控开关

网友G:
初学者三极管使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