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自制贪吃蛇游戏机 含程序代码

楼主:
制作出来的贪吃蛇游戏机实物图如下:

#include"snak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key.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main.h"
#include"delay.h"
///////////////////////////////////////////////
///////////////     贪吃蛇     ////////////////
///////////////////////////////////////////////

void setDir(u8 *dir_1,u8 *dir_2,u8 value){
        *dir_1 = 0;
        *dir_2 = value;
}

void setHead(u8 *z,u8 dir){
        *z+=dir;
        if(*z == -1)*z = 7;
        else if(*z == 8)*z = 0;
}

void moveSnakeXY(u8 *snakeXY,const u8 num,const u8 XY){
        u8 i = 0;
        while(i<num-1){
                snakeXY[i] = snakeXY[i+1];
                i++;
        }
        snakeXY[i] = XY;
}

void changeLED(u8 (*led)[LED_WIDTH],const u8 *x,const u8 *y,u8 num,u8 apx,u8 apy){
        int i = 0;
        cleanLED(led);
        while(i < num){
                 led[y[i]][x[i]] = 1;
                i++;
        }
        led[apy][apx] = 1;
}

void randXY(u8 *x,u8 *y,u8 (*led)[LED_WIDTH],u8 t){
        srand(t);
        do{
                 *x = rand()%8;
                *y = rand()%8;
        }while(led[*y][*x]); //若这个点上面为1,则继续,直到这个点上面为空
        led[*y][*x] = 1;
}
void showDegree(u8 degree){
        u8 i,j;
        for(i = 0;i<LED_HEIGHT;i++)
                for(j = 0;j<=degree;j++)
                        setPoint(j,i);
}
u8 Snake(void){
        #define BLOCKNUM 64        //蛇身数组大小
        u8 degree = 0,snakeNum = 1,dirX = 1,dirY = 0,dirOX,dirOY; //难度等级,当前蛇身长度,方向变量
        u8 LED[LED_HEIGHT][LED_WIDTH];//界面显示矩阵
        u8 headX = 0,headY = 0,appleX,appleY;        //蛇头位置变量   食物位置变量
        u8 t,time; //移动速度控制变量
        u8 r = 0;
        //蛇身位置数组
        u8 snakeX[BLOCKNUM];
        u8 snakeY[BLOCKNUM];
        while(1){ //难度选择
                showDegree(degree);
                if(keySelect())
                        if(degree<7)degree++;
                        else degree = 0;
                else if(keyStart())break;
        }
        time = 100-degree*10;//延时长度
        cleanLED(LED);//清屏
        LED[headY][headX] = 1;//显示蛇头
        //将蛇头保存到数组第一位
        snakeX[0] = headX;
        snakeY[0] = headY;
        //运动方向初始化
        dirOX = dirX;
        dirOY = dirY;
        //随机食物出现的位置
        randXY(&appleX,&appleY,LED,t);
        t = 0;
        while(1){
                /*
                  游戏主循环
                */
                display(LED);//显示
//                //按键操作检测,防止多余的按键判断,获取最近一次的方向
                if(dirY!=-1 && (keyUP()||keyY()))setDir(&dirX,&dirY,-1);
                else if(dirY!=1 &&(keyDOWN()||keyA()))setDir(&dirX,&dirY,1);
                else if(dirX!=-1 &&(keyLEFT()||keyX()))setDir(&dirY,&dirX,-1);
                else if(dirX!=1 &&(keyRIGHT()||keyB()))setDir(&dirY,&dirX,1);

                //暂停
                if(keyStart())
                        while(!keyStart())
                                display(LED);

                /*
                        每隔一定时间进行移动
                        以下代码功能为移动判断与移动操作
                */
                r++;//时间种子
                if(t++ >time){         //间隔性的移动
                        t = 0;
                        if((dirX!=0 && dirOX ==0)||(dirY!=0 && dirOY==0)){//合法方向输入引用
                                 dirOX = dirX;
                                dirOY = dirY;
                        }
                        setHead(&headX,dirOX);        //按照合法的输入方向提前运动一次
                        setHead(&headY,dirOY);
                        if(headY == appleY && headX == appleX){                //若蛇头运行的下一位是食物
                                        //数组加长
                                        snakeNum++;
                                         snakeX[snakeNum-1] = appleX;
                                        snakeY[snakeNum-1] = appleY;
                                        //下一个苹果
                                        randXY(&appleX,&appleY,LED,r);
                        }else if(!LED[headY][headX]){                                //若前方为无障碍物
                                 //前方无障碍
                                moveSnakeXY(snakeX,snakeNum,headX);
                                moveSnakeXY(snakeY,snakeNum,headY);
                        }else if(headX == snakeX[0]&& headY == snakeY[0]){//
                                moveSnakeXY(snakeX,snakeNum,headX);
                                moveSnakeXY(snakeY,snakeNum,headY);
                        }else {                                //若前方有障碍物体,则触发蜂鸣器并返回错误值
                                return GAMEOVER;
                        }
                        changeLED(LED,snakeX,snakeY,snakeNum,appleX,appleY);//显示矩阵刷新
                }
        }
        return GAMEOVER;//游戏结束,返回错误信息
}

网友A(2022-03-28):
天!死亡走线!
(但是还是好强)

网友B:
方格点阵感觉比圆点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