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编写单片机程序呀 求帮助

楼主(2019-12-23):
新手一枚,怎么快速入门呀

网友A:
哲学大师莱布尼兹从《易经》中领悟到了二进制,而《道德经》更是在几千年前是已经解释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所以,你也是可以从这两本书中领悟到编程的真谛,一旦你悟到了,一个就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两个月就可以接项目,三个月就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室了,一年之内可以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带领中国几百万马农冲出亚洲,攻下美国硅谷.........

然而,这都是我瞎编的,没有快速入门这种东西,只有一步一步的学习,不断的抄别人的代码,再不断的写自己的代码,重复来重复去的.
单纯的技术上的东西,要教的东西太多了,说不完的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一定要先学好,不到很精通,至少是要知道"位","寄存器",与或非之类,这些东西可能是以后从来不用的,但却是一定要学的.
模电至少是要学到运放这一块,不然的话就会像别人一样,想用单片机的IO直接去驱动一个12V的继电器........

网友B:
快速编写单片机程序很简单呀,抄或者买呀
还有就是这样的呀  void main() { }

网友C:
就是多练多写呗。

网友D:
还是得多敲代码

网友E:
学习编写程序应该按照以下过程学习,效果会更好。

看到例程题目先试着构思自己的编程思路,然后再看教材或视频教程里的代码,研究人家的编程思路,注意与自己思路的差异;接下来就照搬人家的思路亲自动手编写这个程序,领会其中每一条语句的作用;对有疑问的地方试着按照自己的思路修改程序,比较程序运行效果,领会其中的奥妙。

每一个例程都坚持按照这个过程学习,你很快会找到编程的感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久而久之会形成你独特的编程思想。当然,刚开始,看别人的程序源代码就像看天书一样,只要硬着头皮看,看到不懂的关键字和语句就翻书查阅、对照。只要能坚持下来,学习收获会事半功倍。

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学会别人的例程,还要在别人的程序上改进和拓展,让程序产生更强大的功能。同时,还要懂得通过查阅芯片数据手册(DATASHEET)里有关芯片命令和数据的读写时序来核对别人例程的可靠性,如果你觉得例程不可靠就把它修改过来,成为是你自己的程序。不仅如此,自己应该经常找些项目来做,以巩固所学的知识和积累更多的经验。

网友F:
有是有快速的,这同悟性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你爱多手,爱思考,爱多问几个为什么,爱多敲代码,时刻想着明天就要做案子......这样一来,你学起来就快了!祝你好运!

网友G:
简单的了解入门很简单的,看看书,抄点敲点小程序慢慢就入门了,当然首先你要有这个爱好,不然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网友H:
先模仿,从点亮一个LED灯开始,然后闪烁,然后慢慢的进明白IO口的工作方式,自己就慢慢会写了,推荐书籍《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网友I:
建议先从单片机的一个小模块调试,一定记得看相关的demo程序和芯片手册,对照着学习

网友J:
欲速则不达,还是要把基础学牢固为好。

网友K:
多看书多看代码,多写

网友L:
买一个开发板,里面有视频 跟着视频学比较快

网友M:
平常有时间的时候都看看别人写的代码或者自己多练练代码

网友N:
多看书,试着去理解别人的程序,慢慢的就会进步了

网友O:
没有快速入门,只有从入门到入坟

网友P:
多多练习,先学好打字速度

网友Q:
基础知识掌握好,多多练习

网友R:
快速入门的话不好整,只能慢慢学,找到方法1个月左右就可以学会慢的3个月左右也差不多,编写程序的话可以将一些手头常用的器件做成函数库留好接口,编写新项目的时候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