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数据通过查表找出对应的温度,1~100度 以内,求效率最高的方法

楼主(2019-12-23):
自己用过二分法,顺序法,昨天又知道一种叫斐波那契的查表法,还有其他的查表法吗?怎样看它的效率高不高,求告知,谢谢

网友A:
这法那法都是算法,算法只有不断优化没有最优(实际没可能),够用好用实用是王道。
实际运用中,没有那么纯正的用某个所谓最佳算法,而是最可能多试后乱炖出的方案。

网友B:
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法那法都是算法,算法只有不断优化没有最优(实际没可能),够用好用实用是王道。
实际运用中,没有那么 ...

刚入门没什么经验,就上来问问这样子,多谢提点

网友C:
对于温度这种东西,并不需要太在意效率,它并不是一个时钟信号什么的,怕丢了数据
所以,温度传感器往往是以"很慢"的速度来处理的,DS18B20就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查表而言,并不是一定要去查表的
我没有用过C,并不知道C 怎么用的
在汇编,我把温度的数据固定的放在一段地址,然后,把ADC的值放到指针中,直接指向温度就可以了,几个指令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温度值了
C要比汇编高级,在运算这一块汇编能做的,C肯定也是能做的

网友D(2020-02-15):
引用 网友C:
对于温度这种东西,并不需要太在意效率,它并不是一个时钟信号什么的,怕丢了数据
所以,温度传感器往往是以" ...

列害了  汇编

网友E:
啥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