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太阳能电池数据采集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23):
太阳能电池数据采集系统仿真
基于proteus平台
有需要的自己下载哦!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std 100
sbit Switch=P3^4;

const uchar tab[16]={'0','1','2','3','4','5','6','7','8','9','a','b','c'};
uchar tab2[16]={"welcom To system"};
uchar tab1[16]={"               "};
float res1,res2;
uint R0,Ic;
bit dog;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t;
        bit b;
        uint i;
        uint temp;
        lcd_init();
        display(tab2,0);
        TMOD=0x01;
        TH0=-5000/255;
        TL0=-5000%255;
        TR0=1;
        ET0=1;
        EA=1;
        while(1)
        {
                pt=ReadTemperature();
                temper_LCD(pt,tab1);
                if(++i==20){i=0;
                        b=~b;
                }
                if(b){
                Switch=0;                delay(1);
                res1=A_D(0)*5.0/255;
                R0=res1/(5-res1)*Rstd;
                }else{
                Switch=1;delay(1);
                res2=A_D(0)*5.0/255;
                Ic=res2*1000.0/R0;

                }
                temp=res2*100;
                tab1[4]='C';
                tab1[5]=tab[temp/100%10];
                tab1[6]='.';
                tab1[7]=tab[temp/10%10];
                tab1[8]=tab[temp/1%10];
                tab1[9]='V';
                temp=Ic;
                tab1[10]=tab[temp/1000];
                tab1[11]=tab[temp/100%10];
                tab1[12]=tab[temp/10%10];
                tab1[13]=tab[temp/1%10];
                tab1[14]='m';
                tab1[15]='A';
                display(tab1,0x40);

        }
}

网友A(2022-03-08):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能用啊,会显示错误

我用Proteus8.8版本的可以打开,你换成我这个版本试试

网友C(2020-02-24):
请问仿真时候显示缺少元器件模块怎么办?

网友D(2020-03-31):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B(2022-03-07):
为啥不能用啊,会显示错误

网友B:
哪位大佬帮我讲讲为啥这个探针会有两个值,除了电源的那个值是啥。
还有是怎么测电流的

网友B(2022-04-16):
光照强度怎么样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