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出图中元件的值什么意思,还有怎么计算正弦波的理论周期和频率

楼主(2019-12-23):
给出图中元件的值什么意思,还有怎么计算正弦波的理论周期和频率

网友A:
给出图中元件的值原来意思要你计算或标定原件参数(图中已标),怎么计算正弦波的理论周期和频率直接问老师就好

网友B:
图中元件的值要修改,所以要重新计算。

网友C:
是多功能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多种波形,不同的波形对应不同的值,要你给出相对应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