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8M晶振运行1天后,晶振不起振

楼主:
板子刷上三防漆,运行一天后晶振忽然不起振,重新烧录程序后也不行,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牛,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已经确认晶振没有坏。
PCB上晶振的封装时3引脚形式,实际焊接两个引脚的晶振,有影响吗?

网友A(2019-12-23):
不会吧,晶振注意要里单片机近近的,不要距离单片机芯片太远,太远就会出现不起振的情况。

网友B:
会不会是虚焊了

网友C:
晶振要离单片机近一点,太远了就会不起振

网友D:
没用过这种晶振,不过据说三脚中间那一个接触点是晶振本身两个电容连接的公共端,这个公共端需要直接接地,,,
你没有接地  说明这两个电容是不通的?然后你自己又外接了电容,不知道是否可行,,
但是我百度了一下  据说替换这俩电容需要的是100-200pF替换,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晶振注意要里单片机近近的,不要距离单片机芯片太远,太远就会出现不起振的情况。

晶振离单片机引脚7mm,这个距离还远吗?

网友F:
我单片机用晶振从来不串联电阻减弱震荡

网友G:
20K电阻换成0欧姆吧,这个坑定不行的。

网友B:
8M晶振不是应该接在OSC32_IN和OSC32_OUT引脚吗,

网友H:
中间那个脚接地并不影响你使用2脚晶振的,把R28取掉再直接连接起来看看,

网友I:
晶振那边干嘛加个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J:
用示波器检测看看是否有波形输出

网友E:
但是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晶振不起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晶振要离单片机近一点,太远了就会不起振

这个距离还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用示波器检测看看是否有波形输出

起振的时候波形正确的,不起振晶振就没有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20K电阻换成0欧姆吧,这个坑定不行的。

这个电阻不是防止晶振过驱动的,对EMI也有一定作用,不加测试能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种晶振,不过据说三脚中间那一个接触点是晶振本身两个电容连接的公共端,这个公共端需要直接接地, ...

我将外壳接地了,但是晶振依然不起振

网友K:
用的什么样的晶振

网友E(2020-03-27):
引用 网友K:
用的什么样的晶振

直插  两个引脚的8M晶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直插  两个引脚的8M晶振

x1和x2正常与mcu相连,加上起振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地,你先把电容与晶振换一下,按我说的改电路,晶振与电容可能已经烧毁了

网友M:
晶振相关的电容电阻检查有没有虚焊,无源的器件,在这里一般不会烧坏

网友N:
怎么晶振会串联20K电阳,没有见过,都是直接通到单片机的,不要用这个电阻,直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