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一个送餐机器人的底盘最好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9-12-23):
四轮麦克纳姆,选用什么电机好呢?直流无刷还是有刷?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行走用直流有刷电机带编码器那种,如果机器人上面有具体动作的用步进电机!

网友B:
直流无刷当然好,不过你也就是玩玩,量力而行罢。

网友C:
当然永磁同步无刷好,噪声小。有刷驱动简单,具体看需要及成本考量

网友D:
选择永磁同步无刷电机比较好 ,当然也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和实用的功能

网友E:
考虑你的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