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琴51单片机开发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speaker=P3^1;             //无源蜂鸣器
#define KeyPort P1                                        //按键
//////////////////////////////////////////////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        //timer0h,timer0l为定时器T1的高低位初值,time为对应的节拍时间
unsigned char key_num;
signed int fre;                           //对应频率数据表的地址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子函数,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普通延时子程序,可用于按键消抖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FREQH[]={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        //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unsigned char code FREQL[]={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sbit smg=P3^0;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字符码0-9
unsigned char High,Low;                         //定时器预装值的高8位和低8位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         //显示函数
{
  smg=0;                                                         //选中1位
  P2=table[n];                                         //P0口输出数字码,显示十位数
  delayms(5);                                                         //延时5ms
}
/* 按键处理 */
void KEY()
{
        switch(KeyPort)                          //对按键进行处理
        {
                 case 0xfe:key_num= 1;display(1);break;                //分别对应不用的音调
                 case 0xfd:key_num= 2;display(2);break;
                 case 0xfb:key_num= 3;display(3);break;
                 case 0xf7:key_num= 4;display(4);break;
                 case 0xef:key_num= 5;display(5);break;
                 case 0xdf:key_num= 6;display(6);break;
                 case 0xbf:key_num= 7;display(7);break;
                 case 0x7f:key_num= 8;display(8);break;
                 default:key_num= 0;break;
        }
        if(key_num==0)
        {
                   TR1=0;
          }
        else
        {
                TR1=1;
                High=FREQH[key_num+6];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实际上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Low=FREQL[key_num+6];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0 T1 均在工作方式1
        ET1=1;          //T1开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KEY();                          //按键处理函数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MS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23;j++)
                        ;
        }
}
/* 定时器T1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peaker=!speaker;        //输出方波, 发音
        TH1=High;
        TL1=Low;
}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