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解答,要是Proteus里没有声控,能用按钮来代替吗

楼主(2019-12-23):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以,声控也是给单片机端口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然后通过端口判断电平的结果执行相应程序

网友B:
就是麦克风吗——————搜  VUMETER

网友C:
可以啊,你也可以用信号发生器+音频放大电路模拟声音信号输入,用运放比较器触发做声控识别

网友D:
VUMETER,这个可以有,Proteus 8.6 SP2。

网友E(2022-04-0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i4y1D7oJ   可以用这个模拟器 在用虚拟串口转发出来

网友F:
声控电路必有个将声音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仿真时根据你的说明书中装置输出特性,用个相近的信号源(电压、电流或者电阻)来代替这个装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