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初学者流水灯程序错误

楼主(2019-12-23):
大佬们,帮我看一下呗,这个错怎么改   我是初学者

网友A:
你上传的图片中程序12行是没错的,检查你工程中加载的main.c是否加载正确,可以双击右边"main.c"看打开的文件是否对,因为看到你左边工程建有两个群组,要不删除一个群组试试

网友B:
你的第三行的sbit led=P1要改成define led  P1,sbit是位操作,不能一下子定义整个IO口;

网友C:
第一条语句就是错的:sbit是位操作,定义不了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图片中程序12行是没错的,检查你工程中加载的main.c是否加载正确,可以双击右边"main.c"看打开的文件 ...

双击 main.c没有任何反应呀   不过要是双击那两个错误就会跳到intrins.h的头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图片中程序12行是没错的,检查你工程中加载的main.c是否加载正确,可以双击右边"main.c"看打开的文件 ...

我删除了一个组也不行

网友D:
这个拿去,不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main()
{
        u8 i;
        led=~0x0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while(1)
        {

                for(i=0;i<7;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for(i=0;i<7;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网友E:
图片显示,mian.c没错,有问题的是intrins.h,141和129行。

网友F:
sbit led=P1改成 #define  led  P1

网友G:
试试这个#define led P1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拿去,不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用这个函数流水灯看起来自然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三行的sbit led=P1要改成define led  P1,sbit是位操作,不能一下子定义整个IO口;

改了之后错误还是没变,  好无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三行的sbit led=P1要改成define led  P1,sbit是位操作,不能一下子定义整个IO口;

之后我针对这个问题又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用sbit
声明整个IO口,计算机是检查不出来,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单片机没有反应。

网友I:
无法错误,定义led的端口不对

楼主:
void led=P1  改成#define led=P1 但是还是不行,报错还是一样

网友E:
我照这敲了一遍,没错。是不是你的intrins.h错误?
#ifndef __INTRINS_H__
#define __INTRINS_H__

extern void          _nop_     (void);
extern bit           _testbit_ (bit);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r_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r_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r_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l_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l_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l_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char _chkfloat_(float);
extern void          _push_    (unsigned char _sfr);
extern void          _pop_     (unsigned char _sfr);

#endif

网友J:
变量声明要在程序开始,sibit是位定义。按你的写法要用宏定义define.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 P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while(z--);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ed=0xff;
  while(1)
  {
      for(i=0;i<8;i++)
       {
           led=0xff;
          led&=~(1<<i);
          delay(5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照这敲了一遍,没错。是不是你的intrins.h错误?
#ifndef __INTRINS_H__
#define __INTRINS_H__

谢谢啦   问题解决啦 ,确实是intrins.h头文件中程序少加了一个岗 ,应该是我误删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量声明要在程序开始,sibit是位定义。按你的写法要用宏定义define.
#include
#define led P0

谢谢啦    问题解决啦

网友K:
sbit是定义特殊寄存器的位变量,不能直接定义P1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问题解决啦 ,确实是intrins.h头文件中程序少加了一个岗 ,应该是我误删的  哈哈

原来是这样,可以可以,解决了就好

网友L:
sbit 是位定义,P1口8位使用,直接调用

网友M:
图片底下有错误提示,根据提示改

网友N:
led=P1 错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后我针对这个问题又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用sbit
声明整个IO口,计算机是检查不出来,是没有错误的, ...

只可惜我电脑上没有Keil了,你可以把工程贴上来,这样子光说很难找的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