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式传感器st188不焊接在单片机上,用线能不能连接,怎么连接?求帮助

楼主(2019-12-24):
心率脉搏st188是利用什么传输的

网友A:
你好!
st188只是用于脉搏脉冲的检测;
而脉搏数的计算还是依靠单片机;
用线可以连接st188和单片机。

网友B:
51单片机+ST188光电传感器心率脉搏检测程序+电路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156743-1.html
以上供参考。如果不焊接在单片机上,无线接线成本太高只好用线连接,怎么连接看说明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