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中定时器0中断工作在16位方式下有自动重装功能吗

楼主(2019-12-24):
STC12中定时器0中断工作在16位方式下有自动重装功能吗

网友A:
STC12单片机中, 定时器0中断工作在16位方式下没有自动重装功能

网友B:
设置一下都会有的,要不然中断一下就没了。

网友C:
方式1的16位定时器没有自动重装功能

网友D:
51单片机T0、T1,8位模式有自动重装功能。T2有16为重装功能。

网友E:
它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啊,没有自动赋初值功能啊,但我记得有一个八位的可以自动赋初值的啊,不过它是一个八位记录初值,另外八位才是计数功能的,中断一旦触发,记录初值的就自动赋初值的。其实很多时候计数器或者定时器是不用自动赋初值的,只有在做时钟那种的时候,自动赋初值才方便而已。